[音响] 拆广场舞音箱的意外发现

楼主(2020-09-25):
我亲属前两年买一个广场舞音响,近期发现在使用麦克风唱歌时,出现无规律杂音干扰,将麦克风音量关闭后,杂音干扰消除,因此准备拆开主板查看原因。打开主板后,发现杂音的来源是功放主板和混音主板之间的连线松动。同时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在整个功放板中未发现功放模块(我想加个散热片),如电脑音箱中经常使用的LM1875或TDA2030,我不是太明白,特向高人请教。

网友:
数字功放....开关功放...说明这个广场舞力气不够大.

网友:
TPA3130:  15W 立体声、30W 单声道、4.5V 至 26V 电源电压、模拟输入 D 类音频放大器

网友:
没看到喇叭

网友:
没有3000瓦功放都不好意思跳广场舞

网友:
TPA3130就是功放IC

网友:
数字功放,用料不错。

网友:
T类或者D类功放效率比较高

网友:
TPA3130那么大个功放IC

网友:
TPA3130就是数字功放汽车收音机专用

网友:
这是数字功放发热量可以忽略,不需要散热片的3130就是功放芯片。还有功率更猛的3116

网友A:
现在的音响分两派了,惠威跟漫步者,拆开就是两个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音响分两派了,惠威跟漫步者,拆开就是两个世界

漫威够劲对就是漫威

楼主:
多谢众高人指点,我还是在芯片上加装了一块散热片。

网友:
数字功放效果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