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为什么总是提示 集线器装置设置改变?

楼主(2020-09-25):
一个黑胶体 32G的USB2.0盘,存了不到20G数据,就出故障写保护了,里面的文件可以正常读取。用ChipGenius查了一下只能看到主控厂商是安国,主控型号Unknown(未知) [F700] - F/W F001,试了很多个量产工具都检查不到U盘,下了 FC_MPTool_v04.06.00_only_for_L84,总是弹出如下提示框,请问有什么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量产工具时提示“集线器装置设置改变... ...”的正确解决方法,已经验证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389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量产工具时提示“集线器装置设置改变... ...”的正确解决方法,已经验证过
http://bbs.mydigit.cn/read ...

谢谢,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用芯片精灵看一下我的U盘的VID和PID本身就是058F、63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量产工具时提示“集线器装置设置改变... ...”的正确解决方法,已经验证过
http://bbs.mydigit.cn/read ...

试过这种方法也不行,还把电脑系统搞坏了,所有usb口都不识别了,键盘鼠标失灵,搞坏2次重做了2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