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惊了!SM3281竟然也支持SLC

楼主(2020-09-25):
手里几颗闲着的nw428,16G M73A的SLC颗粒,最近各种测试,上3267,3268,2246en等等。

某网友问我,这个颗粒能不能上SM3281,我说没试过,这种制程的颗粒,从来没有想过上3281。不过答应网友抽空试试。

今天得空,贴上试试,结果不试不知道,一试真奇妙。

且听我慢慢讲来

焊接就不说了。

flashdb里添加参数:
@ 2C 68 00 27 A9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nw428 SLC M73A

量产软件正常识别所有ce。

3281所有的isp里,最接近这个制程的,应该就是L85c的的固件了吧?至少都是IM系列的

然后指定L85c的ISP直接量产。

不到30秒,量产成功。有点不可思议哦。

重新插拔,看能正常读写不。

实测结果如下:

usb2.0接口上正常读写,速度不错,而且有4K

但如果插3.0接口,就不出盘了。上电无反应,过一会儿就弹出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看来固件还是不能完全匹配啊。

网友:
居然能这么玩,大开眼界啊。

网友:
果然和猜想的一样,3281支持这个slc:lol:,可惜usb3.0还有问题,感觉应该能搞好

网友A:
2.0能达到这速度也是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能达到这速度也是少见了。

是个3.0的U盘插2.0都有这速度...闪迪酷xxxx之类的垃圾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能达到这速度也是少见了。

IT1167上SLC,读写都能到40。

网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用最新的T0601和T0529添加参数试一试呢

网友:
请再试试把那个超频的参数改最小,看看3.0还掉盘吗?万一运气好呢

网友B:
方老板家闪迪15167支持哪些主控,哪天也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老板家闪迪15167支持哪些主控,哪天也测试下

本质是8DDJ,哪些主控支持我就不啰嗦了。
不过这个是非土狗颗粒,一定不要上土狗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质是8DDJ,哪些主控支持我就不啰嗦了。
不过这个是非土狗颗粒,一定不要上土狗跳线。 ...

好的,8ddj,也不错

网友(2020-11-29):
技术研究精神可嘉,数码之家应该多一些自主测试研究的人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老板家闪迪15167支持哪些主控,哪天也测试下

不用测试了,支持单贴32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测试了,支持单贴3281.

那么双贴呢

网友D(2021-01-13):
 帮忙看看下面怎么弄  64G爱国者U盘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213-C01
闪存识别码: 2CA36032C600 - Micron(美光) MT29F4T08GBCAG - 1CE/单通道 [SLC-16K] -> 总容量 = 1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FNNM26A256G1KHBAGJ4-37A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MT29F4T08GBCA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A36032C600        --------
--------        --------
--------        --------
--------        --------
--------        --------
--------        --------
--------        --------
--------        --------

网友:
SLC的你是不是该找个SLC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忙看看下面怎么弄  64G爱国者U盘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 ...

你这个用的应该是最新N28A的QL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的应该是最新N28A的QLC

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的应该是最新N28A的QLC

大佬能不能帮忙弄个工具  发个链接或者发我邮箱569441764@qq.com

网友(2022-05-01):
请问 pfh18-37af 用3281能开SLC吗? 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搞得话,麻烦指导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