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2寸液晶电视当显示器使用一个月的感受

楼主(2020-09-25):
玩游戏 看视频 网页都可以 效果不错
配电脑的时候就想着不买显示器接到电视上就可以了 结果真可以

楼主:
电视也有HDMI VGA什么的 跟个大屏显示器真的没啥区别 电视就是比显示器多个接收功能而已

楼主:
现在的电视和显示器区别真的不大 需要大尺寸显示器的直接用家里的电视就好了

网友:
很长很长时间不看电视了,一年看不了5次。主要是热机防潮才开一会。

网友A:
省小钱,伤身体,犯不着。
玩游戏,看电影,用电视作显示屏可以。但平时上网,工作, 用电视作屏幕是很伤眼睛的。
显示屏很小都卖得比电视贵,是贵得有道理的。 显示屏有滤蓝光,不闪屏。 电视没有。
短时间用电视作显示还可以,长时间,你的眼睛就会有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B:
电视屏幕大,像素点就不会有显示屏那么密,近看画面很粗糙的,并不适合近距离看

网友:
老哥 ,年底我再来给您推荐一款散光、近视眼镜,不贵,只要8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屏幕大,像素点就不会有显示屏那么密,近看画面很粗糙的,并不适合近距离看 ...

距离电视不能太近 1.5米以上用比较好

网友:
32的电视没2K屏以上太近看颗粒太明显了,屏越大分辨率就要高不然就是颗粒!

网友: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小

网友:
几年前我用过, 色温不对,要调整后勉强可看。
现在出的我没试过。

网友:
距离远可以,太近的话真会瞎眼的。

网友:
看做什么事情,如果拿电视来开开发票,倒是无所谓,如果玩游戏,那还是用专业的显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小钱,伤身体,犯不着。
玩游戏,看电影,用电视作显示屏可以。但平时上网,工作, 用电视作屏幕是很伤 ...

你说什么实话,不听,不听,不听!
显示屏设计是让你0.5米左右长时间看的
电视设计是让你2米外让你长时间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小钱,伤身体,犯不着。
玩游戏,看电影,用电视作显示屏可以。但平时上网,工作, 用电视作屏幕是很伤 ...

我也同意,为了省几百块钱到时候把眼睛伤了花几十万也治不好!!真的没必要!等你眼睛出了问题你会后悔的!反正我不敢这么用,家里的台灯我全用的无频闪无蓝光的,电视一定要离远了看!!健康最重要!生命第一!

网友:
不过用电视玩游戏是很爽的!

网友:
现在1080P 4K完全可以当显示器。。。

就是LED亮度要调低,有些会有频闪的,如果不舒服就别用了

网友:
防蓝光什么的,电视宣传上似乎更加强调。而显示器参数高,电视对比度饱和度都过大,伤眼睛

网友:
我给丈人就配了32的电视机当显示器
1.1366屏很糙,然而人家老花眼看不出啥区别。
2.色彩极为鲜艳,但总觉得缺了啥色。
3.一开始辣眼睛,我仔细调了亮度伽马,好了不少。
4.音箱也省了。
5.电视机设置好有信号就开机,再加上原来的无信号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