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C92加装pcie千兆网卡成功点亮

楼主(2020-09-25):
翻车鱼120入手准系统,自己有3代条子,openwrt直装U盘,虚拟机太麻烦,新版的openwrt支持Docker一样的玩,x宝35包邮的千兆螃蟹网卡。拆掉不用的DP接口,网口的板子锯掉一截刚好放下,金属挡板开孔比较麻烦,先钻孔,再用斜口钳剪,最后锉刀整形。花费3小时。

成功点亮

成功点亮

内部3

内部3

内部1

内部1

网友:
会玩流弊了

网友A:
厉害,其实我觉得反正还要用跳线接交换机,不如直接焊根网线到网卡上,然后另外一端直接做个水晶头。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做个单臂路由
https://www.cnblogs.com/parasis/p/13723912.html

(DP这么好用怎么忍心砍掉,现在的显示器不都是D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做个单臂路由

(DP这么好用怎么忍心砍掉,现在的显示器不都是DP吗)

非常感谢,去学习一下。留一个能接显示器够用了,DVI也不好拆。

网友C:
这种寨厂卡只能说能用而已,设计真的很烂,或者根本就没有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寨厂卡只能说能用而已,设计真的很烂,或者根本就没有设计

嗯应该是公版

网友D:
我会选择干掉四个并排USB中间两个  边上两个USB接口还能固定网卡,直接焊锡固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厉害,其实我觉得反正还要用跳线接交换机,不如直接焊根网线到网卡上,然后另外一端直接做个水晶头 ...

那个J45插座里有没有网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J45插座里有没有网变?

没有,网变在卡上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D:
我会选择干掉四个并排USB中间两个  边上两个USB接口还能固定网卡,直接焊锡固定
...

这个想法不错,有机会实践一下。

网友:
建议软件用高级货,不要OP LINUX

网友:
厉害了,我也买了一个c92,

网友F(2021-06-07):
我的c92竟然没pcie底座,不知道主板上缺不缺元件自己加个底座能不能用。想扩个SATA口加硬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c92竟然没pcie底座,不知道主板上缺不缺元件自己加个底座能不能用。想扩个SATA口加硬盘。 ...

不如直接上一台支持VLAN的交换机,C92一个口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如直接上一台支持VLAN的交换机,C92一个口就行了

还得加设备,划不来,不如卖掉我这个再买个带pcie口的C92。
再说加交换机的话整体功耗肯定也上去了。现在这个待机功耗才五六瓦,很合适。要是能加MPCIE口了,上个转mSATA的转接卡加一个小硬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得加设备,划不来,不如卖掉我这个再买个带pcie口的C92。
再说加交换机的话整体功耗肯定也上去了。现在 ...

我的C92 J1900 openwrt待机才4.5瓦,还是加了minipcie螃蟹千兆网卡

网友:
家用 小型企业做单臂路由不错的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C92 J1900 openwrt待机才4.5瓦,还是加了minipcie螃蟹千兆网卡

我装的win7,做小服务器用的。待机五六w。

网友(2021-08-23):
我弱弱的问下  用usb转网口的网卡行不? usb无线网卡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