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菱面包机

楼主(2020-09-25):
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本人在家无事大做烘焙。用这个东菱面包机和面。后来转动不畅,有时停转。前面拆过面包桶,给传动轴除锈润滑,结果好一点,但还是力量不够。
怀疑同步皮带不行了(换过两次了)。干脆拆了换,上次换皮带一次买了3条。这个面包机设计比较奇葩,必须从上面取出内桶,才能拆出来,所以内桶必然被破损边框。
拆了看,皮带还好,干脆就换新的吧。
然后还是在面包桶传动轴做文章,大力出奇迹,一锤子把传动轴砸出来。果然传动轴上有烤焦的面渣,就是它增加了摩擦力。
传动轴中间有个槽,应该是安定位卡簧的,由于底座不可拆,所以就这样装回去凑合用吧,再坏就扔了。
抹一点橄榄油润滑,告诉各位橄榄油的润滑效果仅次于蓖麻油。
装好以后,试机、好了。
东菱面包机,买了十几年了。

从上面拆内桶

拆出了

底部

去掉外桶

电机

电机的漆包线没变色

电路板

电机CBB电容

前面板电路

新皮带

拆皮带、传动盘看看

装上新皮带

面包机底座

装上

楼下继续

楼主:
面包桶传动轴清理
拆底部

大力出奇迹

传动轴

面包桶底孔

清理传动轴孔

橄榄油润滑

装好

试机OK了

网友:
面包机,一点都不象面包,差评。。。。。。

网友A:
我三年前拆过一台。也是必须把内胆拆出来之后才能换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三年前拆过一台。也是必须把内胆拆出来之后才能换皮带。

现在想,也许内外桶可以一起拆,就是费些劲儿。

网友B:
关键是效果如何了,如果是面包但是很难吃也是垃圾了

网友C:
怎么做也没有面包店的好吃。是不是香精的原因?

网友:
拆过一次柏翠的,也是很麻烦,要从上面一层一层全拆掉,不过倒是不用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效果如何了,如果是面包但是很难吃也是垃圾了

面包机只是用来和面发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也没有面包店的好吃。是不是香精的原因?

面包店是各种添加剂伺候

网友D:
里面居然生锈了

网友E:
就算有机器我也做不出好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有机器我也做不出好味道

有教程,按着做就没问题。

网友F:
主要是轴承的问题。而它却是含油轴承的缘故。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看做工与东芝的还是有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看做工与东芝的还是有段距离。

价格也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轴承的问题。而它却是含油轴承的缘故。

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居然生锈了

刷过应该把水擦掉才好。

网友:
前段时间刚拆个东菱的,脑残设计,换个皮带从头拆到尾,明明可以底壳下开口,向电池盖一样设计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2022-03-14):
翘底翘了半天,还好看到你的贴子了。面包机都有20多年了,昨天想和面,结果活了几下子就不动了,地下掉渣渣,应该是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