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手做了一个电压电流表集成了两个TP4057充电器

楼主(2020-09-25):
新手学习单片机,只会C51,仿一个电压电流表,
感谢论坛大神twelvebo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7651

用了单片机STC15W408AS+OLED0.96,
用了两片TP4057,给手电充电。
显示充电电压,电流。

第一步:
立创画图,5yuan打板。

楼主:
立创传文件,
过个两三天,
就收到所见即所得。
漂亮的PCB。

楼主:
TB下单元件提前一天收到,
马上来一波烤烟(考验)眼神的操作。
一定一定要忽略渣渣焊工。

网友:
焊接惨不忍睹

楼主:
一波keil,
再来一波STC ISP,
OLED点亮,
试充一下电,
电压末位疯狂的跳动。
网上说是TL431并联0.1电容回产生震荡。
也有说STC的ADC不稳。

网友:
羡慕会玩这个的,我就折腾好几次,都不会用这软件

楼主:
再研究一番,
电压末位跳动厉害,
拆掉431 0.1电容。
再学习多次取样,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取平均值。
这下不跳了。
给手电充电,
对比一下万用表。
电压差不多,电流大个20mA。
测电流短路了,TP4057没事。
但是如果电池放反呢?
这个还是不敢尝试。

网友:
效果不错,板子做得不错,可以再做小点

ps:焊接技术需要加强

网友:
松香不要钱吧?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哈哈,
大家都喜欢看焊接。
还是讲一下吧。

本来焊贴片IC是用焊油的,
但是,没有。
松香以前2yuan一盒买了几盒。
焊多脚贴片,一般连锡,粘多点松香一拉焊点的焊锡就分开了。

应该要洗板的,
但是,没有。
又怕洗板水进屏幕。

焊点是没有问题的,
松香颜色太深了。
争取下一次进一小步。

网友:
大神都不注意细节的

网友:
你这都是虚焊,温度不够。手艺不行。

网友:
你这焊功有待加强,这么大的元件让你焊成这样子

网友:
我的垃圾桶去哪呢?

网友:
一:4056  4057这种线性充电芯片电流要在输入端检测,因为输出端串了电阻后会导致充电变慢或者提前结束
二:负极检流的电路无法工作在共地场合,建议用正极检流,刚好用上你没有用的半个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大家都喜欢看焊接。
还是讲一下吧。

焊油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不排除现在流行的汉堡,那是中性的)传统焊油是氯化锌,比醋带劲,焊接铁壶铁桶搪瓷盆蛮好,电子电路慎用。
一般电子电路都使用松香,液体助焊剂,或者所谓汉堡。中性焊剂不容易腐蚀电路

网友:
用的工具和材料不对。
看我的,1.0环保锡丝,不加松香,50W恒温烙铁,刀型烙铁头。焊出来的效果。焊之前用耐温海棉刷干净烙铁头。

网友:
板子用酒精洗洗就会好看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