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炸机了

楼主(2020-09-25):
偶然看到个帖子改装可调电源,感觉挺好,了解了一下,看着改装挺麻烦挺要求手工技术的,奈何自己的电烙铁都是十来块钱的东西,焊线头啥的从来都是焊不上去不粘锡,考虑再三还是从闲鱼买了个 说说怎么炸机了吧,那天要用电转砖眼,找了半天找到了个12V锂电池那种电转就是电池坏了没电,心想反正我有电源接上试了下成了能转,然后我打眼用力一压,直接没电了 电压表也不亮了,这下完蛋了,我就给电源拆开看了下,原来是保险断了,原本以为有救了,换好保险,怀着激动的心情插电,结果噼里啪啦的冒烟了,电压表还亮就是没有电压了,这下彻底坏了,拆开看了有一个三极管炸了,心想找卖家问问还有救嘛,卖家告诉我让我换三极管,于是乎我从淘宝买了四个,预备两个,换上了还是不行没电压,但是我短接三极管的针脚能听见啪一声,还是没电压,哪位大佬给看看是啥情况吧

楼主:
板子上写的 贝尔 430 27电源是0到95V,0到8A可调

楼主:
为啥上不了图啊

楼主:
新手一枚,大哥们看到了给赞赏下,是不是赞赏给M币啊

网友A:
啥样的电源,没有限流吗

网友:
不炸几次,不是数码之家的人!

楼主:
另外有没有大佬给点M币,连搜索都不行啊,不好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样的电源,没有限流吗

就类似名玮的电源,板子基本一样,应该是没有限流,不然咋能炸啊,另外炸机时候是没有带负载的大哥你知道那的毛病嘛

网友:
明显是过流了,不炸你炸鬼啊?想修复的话可以多看电源修复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一枚,大哥们看到了给赞赏下,是不是赞赏给M币啊

这种改造的工控电源性能很差,尤其是带感性负载

网友:
改可调没问题,但是要根据原生变压器和自己需要选取合适的电压范围,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这个不光是三极管(开关管)坏、小功率管也有可能废了、整流桥肯定也废了,电源管理IC看看什么型号如果是384X的也可能报废

网友B:
这就是我几乎对改电源不感冒的原因,不是成品的我都不敢玩…

网友(2020-10-31):
要是我是卖家 就直接给你说 丢了吧,因为你是新手所以我给你讲不清楚

网友:
90v8a,不炸你炸谁?这电源有720瓦?吹牛的吧,就算有也才8a,顶多只能空转

网友:
过流炸管子了,一般就是检查大的元器件,你要有万用表,高压部分的大三极管和低压输出部分的大整流管先检查换上好的元器件,自己在论坛里搜索一下TL494电源维修教程

网友:
电源还得灯泡大法。

网友:
二十块的ibm服务器电源用来带12伏工具不香吗?便宜量又足,啥都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几乎对改电源不感冒的原因,不是成品的我都不敢玩…

你是没玩过中兴4.3而已,大功率成品电源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吗?

网友:
这种和atx玩过几次,现在都不碰了,改的始终没有成品皮实,买了睿登的,现在测底不碰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