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版锁车提醒器~~~~~~~~~全新设计、功能多多

楼主(2020-09-25):
去年锁车提醒器一直没时间做,这次整好有个pcb的优惠券,决定把它制作出来

请看    PCB    靓图

板子尺寸  非常  非常   非常 的  小   比一元硬币大一点     共计 140个元器件  ,功能超级多,硬件相当奢华

计划用  3mm厚   20mmX20mm  的电池,  超低功耗待机, 希望   充一次电  可以用久一点

TYPEC-16 PIN    一个接口实现:  充电+数据+烧写+串口    (就是需要多做几条数据线)

硬件功能很强大(不晓得软件我能不能编写出来):

红外遥控检测

显示屏  采用oled-12864    主板放置了字库芯片

cc1101   无线芯片   315/433  通信频率

pn5321  近场通信芯片

ESP8285   WIFI 芯片

QMC6308  地磁感应芯片     俗称指南针

主控选用超低功耗    STM32L432KBU6       M4内核,性能很强大,自带  RTC   (准不准有待测试)

主板有1M的存储器  可以存储各种参数

电源部分,有充电芯片,  超低功耗LOD为整板提供500mA电流,每个芯片都有可关闭的供电系统,,

可以启用完全关闭模式 整板耗电0.1uA   除LOD是待机状态  其他所有器件全部断电,以保证最长续航,不过就没有RTC了,纠结了好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设想中的应用场景

可以集成好多的电梯卡

WIFI 远程升级固件、连接手机进行各种参数设置

cc1101  实现钥匙寻找功能,需要配套做一个发射端

cc1101  和车辆沟通  车门是否锁上,应急的时候还可以开锁  (比如你钥匙落在车里门还锁了,用手机连上这个设备,然后开车门)

这么多的硬件,刚1元硬币大小,已经是我的设计极限了, 为啥做这么小?    是因为我做不了外壳啊,,只能选择可以利用的外壳了,

外壳已经被我弄报废了,,卡口全断了,,

在此向各位坛友求助,,您那里是否有这种 k宝,,有的话可以卖我几个吗,谢谢了。
就是这种:

网友:
4层板,角落贴片天线是wifi吗,

楼主:
是啊WIFI的陶瓷天线,和地的距离不够,也不知道这样设计行不行,50欧阻抗也不会弄,不过5米内应该可以通信的吧。

网友:
逛DIY板块,看的都是神仙打架

网友A:
感觉实物焊接难度颇大

网友:
这样太紧凑了吧

网友B:
去农行再开一张卡,领一个,然后等两天找去,说前两天开卡给的K宝回去不小心找不到了,挂失一下再补一个,通常第一次不会问你再要钱的
然后新补的回来拆了,装这个老壳子里拿502封一下或者直接裸着,这样就有两个新壳用了

网友:
想法真心不错

网友:
只能说牛逼。。。

网友C:
外壳还不简单,3D建模一个,3D打印一个,淘宝上也有,很便宜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手工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农行再开一张卡,领一个,然后等两天找去,说前两天开卡给的K宝回去不小心找不到了,挂失一下再补一个, ...

现在的新版K宝都是迷你的,比我这个小多了,没法用啊

楼主:
嗯是有点,头一次设计这么密的,利用剩余空间又做了个超迷你的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实物焊接难度颇大

基本全是0201的阻容,大芯片都是QFN封装的,还有点1006的BGA,挑战一下自己,这次手工焊接,好像单纯烙铁是搞不定的,估计要用到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还不简单,3D建模一个,3D打印一个,淘宝上也有,很便宜

思路很好啊,3D打印眼馋好多年了,今年过年看看,置办一套,咱也整个3D打印。

网友:
阻容类的元件还可以大一点,0603起,PCB上还是浪费不少空间,,一味追求芝麻大小,并不好焊接,代工又贵,用4层PCB,也是奢侈,,2层搞定才是真的牛批........外壳都是小事,可以3D打印

网友:
你自己设计外壳,我有3d打印机,可以免费帮你打几套(小打印机,打印速度非常慢,一天也打不了多点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路很好啊,3D打印眼馋好多年了,今年过年看看,置办一套,咱也整个3D打印。 ...

3D打印不复杂,主要就是结构建模,尽量避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