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充电器

楼主(2020-09-25):
充电器坏了,没有输出,左上角这个是mos管吗,型号是sbrt25u60,下面四个角短路!

网友:
是mos管 ,看样子是烧了

网友:
不是mos管,整流二极管,换一个新的就好

网友:
下面四个脚本来就是一起的。应该上面和下面的脚测量。

楼主:
现在是上电输出一下就不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