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就是这么简单。滨彬Baivic V4+钛合金手电把玩

楼主(2020-09-25):
任性,就是这么简单。

大佬一词,主要是说在某个行业、某个圈子、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上混得比较好的, 资历比较老的,辈分比较高的,说话比较顶用的人。譬如玩手电的圈子,大佬就是指玩的比较发烧的,玩的时间比较长的,说话有一定分量,各家都是VIP的,能嘚瑟别人不能嘚瑟的、收藏级别,限量级别的筒子比较多的人。我一般称这类人为大佬。

滨彬就属于这类大佬级别的发烧玩家。

原来闲聊时他曾和我聊过说想做一把自己的手电,把近十几年来对手电的感受融合进手电的设计,构造以及使用把玩当中。当时虽不算十全十美的构想,但是玩家自己来做手电,作为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且不说投资的费用,单就设计,加工,电路,装配等一系列繁琐的OOXX,就够烦的了。作为公鸡带仔的我,做是做不出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出的。但是滨彬就是滨彬,大佬就是大佬,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在他和圈内同样大佬级别的稻草人两个人的“嘀咕嘀咕”当中,竟然还真的做成了。

有时候,任性就是这么简单。这款V4+主要是采用小姨子的大体模式,脱胎于小姨子,但是又不同于小姨子,细节加上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考虑到了玩家喜欢的氚管,夜光片,高显色暖色系,调光方式,加深菠萝纹以及宽背夹,以及18350可加长中筒变通为18650的普通玩家想法。

选材

做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手电,选材很重要,太贵了承受不起,太便宜了又显得低廉没品味。钛合金做为航空航天工业中使用的一种新的重要结构材料,具有强度高而密度又小,机械性能、韧性和抗蚀性能都很好的一种合金材料,在手电圈子里做为一种把玩,收藏的材质,其手电产品颇受玩家欢迎。这款Baivic V4+手电同样使用了钛合金材质。我手里这款属于本色未处理款,另外还有石洗款供选择。我选择本色主要是看中金属未处理独特的质感和一些稍显粗狂的机加工痕迹,这种属于偏执的追求,也算是比较有个性的审美吧,石洗款是看不到这些机加工痕迹以及一些棱角的,那些在石洗过程中会被打磨掉的。喜欢怀旧以及追求沧桑感的话可以选择石洗版本。

特点

Baivic V4+手电采用尾部正向机械开关,正向开关 —— 轻按开关,手电闪亮;重按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 反向开关 —— 先重按开关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此时可以轻按来闪亮或者调光。 正向开关很方便战术使用,如打光信号,所以正向开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战术开关中的一种。这款Baivic V4+尾帽高出手电尾部,手电不能倒立,胶帽上方有颗粒凸起,徒手使用十分方便,就是带上手套也非常容易操作。

Baivic V4+中筒头尾两头连接都可以打开,安装电池建议拆卸尾部连接即可,中筒头部连接经常打开会触碰抱夹,导致在筒身上留有痕迹。尾按半按调光,按下锁定常亮,有五种操作模式可以选择,各人可根据说明书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式,出厂默认低中高模式,循环切换。

Baivic V4+设计为使用1节18350电池驱动,标配没有电池,可以自己配置转换桶使用16340电池。设计使用18350的初衷是为了以后可以更换中筒升级为18650常规筒,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头部和尾部双弹簧,弹簧硬度适中,双弹簧的好处是在强烈震动时头尾都能紧紧贴合电池,不会产生跳档或者断电情况。尾部压环上有两个卡槽,有动手能力且对反向开关情有独钟的爱好者可以自行更换。

在头部设计由两颗内六角固定起来的不锈钢抱夹,抱夹做工比较用心,属于比较大气的宽背夹,宽背夹中间靠上部有一个圆孔,手绳纠结者可以使用其孔来穿手绳。

抱夹可以很方便的卡在包包上,口袋上,帽檐上,携带十分方便。

Baivic V4+手电可玩性比较高,灯头四个十字开槽可以放八根氚管,抱夹可以安装三个,尾部还有十二个类似缕空双层氚管位,整体23根氚管可以拿来嘚瑟,那感觉将会十分拉风。

Baivic V4+配置三颗Nichia 219C,中白光,CRI≥90%,不同的场所对于显色指数的要求不同,如博物馆这类需要色彩精确对比,对色彩要求高的场所,显色指数要达到90以上。需要色彩正确判断的场所,显色指数在80到89之间。需要中等显色性的场所,显色指数在60到79之间。手握一把Baivic V4+,稳了。

三眼灯头配合圈内流行的夜光片,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可以单色,可以混色,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玩家,玩就要玩的尽兴,玩的不亦乐乎。

虽然是玩家自己弄出来的一款产品,但是质量丝毫不含糊,电路优化处理不错,甚至强过某些品牌,下图是低亮状态下的实拍图,可以看出来没有任何频闪。

Baivic V4+做工非常不错,各个细节处理非常棒,拿在手里非常有感觉,特别是筒身方形菠萝纹,没事时我就喜欢把玩这个纹路,手感极佳。可以说是一款上档次,有品味的钛合金小筒。

玩家简单测试

尺寸与重量

钛比不锈钢轻,重过铝合金,拿在手里不嫌累赘还稍有分量,有把握感。整体刚刚二两,把玩携带都不会感觉负重。长度也是和手掌宽度差不多齐平。

温升

钛合金相对于常用的铝合金手电导热相对差一点,但是作为收藏把玩类的手电来说,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千秋,平分秋色吧,主要是看个人怎么定位了,我手里的钛合金点亮的机会极少,主要是把玩,嘚瑟。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Baivic V4+手电进入极亮档位2200流明降档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6.8摄氏度,静态,无风。测试时间10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照度与续航

光通量即流明值是用积分球来测试的,无奈价格昂贵,玩家是玩不来的,这辈子也玩不来的。所以简单使用照度计来大概测试一下手电运行状态。

光通量、光强、亮度和照度的关系简单归纳如下:光通量除以单位立体角等于光强;光通量除以单位面积等于照度,光强除以单位面积等于亮度。

上图测试中所用电池为HIBATT高倍特18350锂离子电池,容量700mAh.

防水

与防水有关系的主要是商家的品控以及密封胶圈的合理配置,毕竟防水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过要记得几点,首先放水前一定要检查各部件是否扭紧,密封圈是否损坏,另外不要把点亮很久相对较热的手电直接放进水里,最后水深和放置时间不要超过商家和行业规定。Baivic V4+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夜射

不一样的光照射同一个物体看起来视觉效果都不一样,这主要跟光源的显色性密切有关。显色性就是指不同光谱的光源照射在同一颜色的物体上时,所呈现不同颜色的特性。通常用显色指数(Ra)来表示光源的显色性。光源的显色指数愈高,其显色性能愈好。在同一环境下,光源的色温越高,给人的感觉越阴冷;光源的色温越低,给人的感觉越温暖。Baivic V4+配置三颗Nichia 219C,中白光,CRI≥90%。照射出来的东西视觉效果好,看起来特别舒服,还原性也好,眼睛不显得疲劳。

下图为极亮夜射实测。

总结

整体来说,这款由玩家做出来的Baivic V4+手电是成功的,它不但涵盖了诸多玩家喜欢的元素与追求,更多的还延展了手电的可玩性,使手电不但是一个工具,更是一个有生命的玩具。

所以说,有时候,任性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图片拍的不错

网友:
任性!这要对什么人来说的!简单,那更加

网友:
多少钱?有点想要

网友:
制作、讲解很专业。从加工的成品看对制作工艺很了解。特别是数控加工。测试图也非普通玩家需要的。
还有照片拍的很好,看来也是一个摄影高手。
难怪“任性”!

网友:
发文章还可以赚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