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款众仪ZT-Y 9999计数万用表测评!

楼主(2020-09-26):
众仪本周上市了一款新的万用表ZT-Y。
9999计数,外置8069电压基准,支持VFC,温度,手电筒,方波输出,,,,,功能比较全面。
简单测试一下!精度不错,速度略慢(DTM0660方案通病)

楼主:
直流电压测试,测试对象:AD584LH。精度不错!

楼主:
电阻档精度很好,速度还是偏慢一点,还能接受!

楼主:
电容档测试,uf以下的小电容误差比较大,uf以上还是不错!万用表测电容毕竟是仅供参考!
测量mF级电容,依然比61E快!这个好像是0660芯片方案唯一比比较快的地方!哈哈

楼主:
方波可以输出50-5000Hz方波信号。

楼主:
电流档精度不错!

楼主:
拆机看看,主板5个螺丝加卡扣设计,不太好拆装!转盘是两个弹簧加钢珠,拆装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弄丢钢珠弹簧!
PCB感觉还算厚实。硬芯的0660芯片,8069电压基准。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方波输出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多?

楼主:
VFC功能测试,变频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方波输出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多?

我不从事电子相关工作,具体作用不大清楚,应该就是给电路或者元器件输入一个信号,辅助判断故障的吧!

网友B:
哟,又来一辆新款车。
方波输出怎么调频?没看懂

网友C:
价格如何呢,关心性价比

网友:
看起来精度真不错

网友:
众疑是比较奇葩的一个厂家,仪表挂咸鱼居然能挂出投诉来,等于说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吗?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之前买过ztm1,使用感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哟,又来一辆新款车。
方波输出怎么调频?没看懂

只能按程序步进,频率其实是固定的几个档位,按选择键可以选择不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如何呢,关心性价比

官方208  闲鱼160  团购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208  闲鱼160  团购90

如何团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208  闲鱼160  团购90

刚出世的新表
差价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