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救一条苹果耳机

楼主(2020-09-26):
别人不要了应该是坏的,估计有可能是有一个不响吧没有苹果机器也没法试,回家用酒精擦一遍换条线成功复活,总的来说低音还可以不比之前自制入耳的逊色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喽

网友A:
后面那个塑料块,不要会影响低音效果吧

网友B:
麻烦楼主详细解释一下是怎么用钳子做到无损开壳的?

网友C:
苹果耳机真的好难拆,这么无损拆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塑料块,不要会影响低音效果吧

两个对比试过了不影响效果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详细解释一下是怎么用钳子做到无损开壳的?

同感 一起求教 我有个线破皮了,想换个线,另外这个线应该会稍微硬一点吧?
有没有替换线的推荐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详细解释一下是怎么用钳子做到无损开壳的?

钳子孔里垫上卫生纸夹住,然后上下左右掰掌握好力度就可以,掰出能插进塑料片缝隙用塑料片沿着边划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钳子孔里垫上卫生纸夹住,然后上下左右掰掌握好力度就可以,掰出能插进塑料片缝隙用塑料片沿着边划开 ...

回头试试,感谢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耳机真的好难拆,这么无损拆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专用工具多少还是有点划痕,这个还不算太难拆,拆过真正难拆的是苹果充电器

网友E:
后面塑料卡子是调音的,仔细对比是有区别的

网友F:
佩服能把小东西拆开的,回想最近两次次拆的手机和平板,屏幕都被撬碎了

网友:
手里有一副,也是线破皮了想换线,但苦于无损拆开单元有难度,依照楼主的方法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塑料卡子是调音的,仔细对比是有区别的

有可能是木耳没听出来

网友:
楼主,苹果耳机什么型号,接头里有DAC芯片的比2个耳机头要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能把小东西拆开的,回想最近两次次拆的手机和平板,屏幕都被撬碎了 ...

胆大心细不用蛮力,多练习谁都可以

网友:
浪费了那么好的线

网友:
那个头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 一起求教 我有个线破皮了,想换个线,另外这个线应该会稍微硬一点吧?
有没有替换线的推荐链接 ...

这个线很舒服,比原装的线好用。我买了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