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Intel 525 msata SF2281 开卡成功!!

楼主(2020-09-26):
感谢论坛各位的帮助,具体教程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在此分享一下经验,希望对后续小伙伴有帮助。我的硬盘短接后没有容量1G出现,很是困惑,不过最终还是成功开卡了。
1. ”SF主控开卡建议用ASM1153E的USB转接卡插USB2.0接口“ 这句是非常正确的,我尝试过USB3.0接口,不成功,不得已用古董电脑的USB2.0接口,就成了。
2. 安装VMware虚拟机,我安装的15.5.6版本
3. 下载大佬的CentOS6.7系统,地址见原帖
4. 按照教程,进入CentOS系统后右键桌面,弹出菜单选择Open in Terminal
5. 短接后连接CentOS虚拟机,intel 525短接是硬盘上方唯一的两个孔,在Terminal中输入lsscsi命令,找到硬盘的地址
6. 获得你硬盘的Flash ID,intel 525的flash ID可以在颗粒上清楚看到,我的是29F32B08NCME2
7. Windows下运行下面百度网盘中的Sandforce支持列表提取工具.exe,两个版本的固件DFP文件,输入Excel路径,导出得到xls表,从里面寻找你的硬盘对应的序号。我的是29539, 120G
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dfp
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df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O7jBQ5gGNyV5Eyp-mWxVg
密码: nswd

8. 在虚拟机 sf2281/SF_Genesis-v1.7文件夹中,右键点击hack-lic,Open with gedit进行编辑,
只留一行<configuration_id id="29539" /> ,把最后一行<checksum>864ae7b5e2c07d8b30c389e8081088a3fecff6f467067cd18028155d7014ba88</checksum>删除,保存
9..使用CheckSum工具生成对应的lic,参考大佬教程

10. 双击运行SF_Genesis-v1.7目录中的SF_OEM_PackageManager生成MFP,设置参考大佬教程,我用的6.0的固件

11.运行目录内的SF_ConfigurationManager ,设置external write protect, 我选择了第二项最后开卡失败无法进行格式化,意外的竟然第一个开卡通过了。。。。

12. 最后一切就绪后,即可准备开卡,我的命令如下:

./SF_Genesis -PROCESS_SSD 5: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539.12345.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最后请问一下Flash test的时候都是warning ,是不是说这个硬盘也快寿终正寝了?

网友:
不错我当初也是按照飞机哥的教程开了块威刚64G的。

网友(2021-04-03):
我用initio转接板也开了好几个金士顿sf2281 还有个2241了

网友(2022-12-26):
我卡在这一步了,“”9..使用CheckSum工具生成对应的lic,参考大佬教程“”我试过我的ID是29631,不能生成ID,但是60A版本的库里面有这个F,但是就是生成不了,29633和29632都不行,但是试了其他的ID就可以,不知道为啥,,,,

网友:
这盘发热好像不是一般大

网友(2024-07-21):
这个盘发热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