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主板烧了,拆解索尼WH-1000XM3无线降噪耳机

楼主(2020-09-26):
二百五老妹用个信号插头去插220伏,主板烧了。

网友:
在不行就该有线的,至少喇叭没有烧。

网友A:
幸运的可能有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
完整修复可能低了,估计要改装了!

网友B:
就想信号插头是什么样的  可以插220v孔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信号插头是什么样的  可以插220v孔里面

估计就是3.5mm的aux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运的可能有防反接二极管,

她是用外接信号线去插2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想信号插头是什么样的  可以插220v孔里面

样子有点像插头但是那也是3.5形状的插头。我妹居然拿去插进220的插板里。

网友:
买个拆机板子怼进去

网友C:
我感觉你用二百五这个形容词挺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用二百五这个形容词挺对的

老妹会计从业员。所以这脑子比较机械。她认为两个洞是电插头

楼主:
搞了一下午修复了

网友(2021-07-25):
引用 楼主:
搞了一下午修复了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主要思路,我的也这样炸了,看起来跟你这个类似,上面16V 100的电容和边上的一些电阻器烧坏了

网友:
右下角的那个

网友:
哈哈,太搞笑了,话说楼主,用胶带绑着的地方也顺便一起修理了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信号插头是什么样的  可以插220v孔里面

那个配件是飞机上用的,而且也标注有不得插220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