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果汁杯换电池

楼主(2020-09-26):
比较简单

网友A:
橙色的是电池吗?外形短短的相对于18650.不知道有没有改其他电池的可能。那个接口是TYPE B的不知道可以改TYPE C没有

网友:
电机块头大,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色的是电池吗?外形短短的相对于18650.不知道有没有改其他电池的可能。那个接口是TYPE B的不知道可以改TY ...

可以不过还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