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三石48v锂电池充电器,改71.4v失败,请教论坛各位大师

楼主(2020-09-26):
请教论坛各位大神,拆了一个三石48v锂电池充电器,想把它改成71.4v的17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调整线路板上的r40,电压能调高到67v,但再往上线路板就保护没有输出了。哪里是过呀保护电路?低压端是常见的358双运放。谢谢大家!

正面图,2个431

调整r40电阻能调节电压,但67v后就保护了。

网友:
最高电压受限变压器匝数比!不可能无限调高!

网友:
我有一个烧了 免费送人

网友A:
重新买一个吧,这个换变压器的话还是重新买比较划算

网友:
过压保护通常也是通过电阻分压进行取样,可以尝试把运放2/3/5/6脚的外围电路绘成图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个吧,这个换变压器的话还是重新买比较划算

折腾个乐趣

网友B:
驱动芯片供电与输出电压按比例升降的。限压保护就是在IC上了。
可以尝试在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后串个LED降点电压看看,能不能再提高一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供电与输出电压按比例升降的。限压保护就是在IC上了。
可以尝试在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后串个LED降点 ...

mos管的驱动ic?谢谢!

网友:
变压器的线圈必须改动才行的。

网友:
最先检查输出侧电容器耐压值,不够要改高耐压,基准源出现异常也要改高耐压,最后开关变压器线圈匝数比参数也要改。

网友C:
差得太多了。改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得太多了。改线圈吧。

谢谢!那就太折腾了,算了不搞了。留着备用。

网友D:
在7脚并联一只18V稳压管试试。该脚有欠压过压保护的。

网友:
开关电源改电压最好在正负10%范围内。

网友E:
看楼主的图,输出端的电容耐压还是63v的,小心发热放小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的图,输出端的电容耐压还是63v的,小心发热放小炮

已经换100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7脚并联一只18V稳压管试试。该脚有欠压过压保护的。

算了,几块钱的东西 不折腾了。原来电源串了100欧的电阻,换470的还是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几块钱的东西 不折腾了。原来电源串了100欧的电阻,换470的还是保护 ...

说明电压还是高了。

网友:
估计到了变压器上限了

网友:
为什么我改R40电阻,电压一直跳呢?求大神指教,同款充电器,我想把电压升到58.8∨,可是怎么弄也只有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