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跑圈把NS1081 256GB U盘跑挂了

楼主(2020-09-26):
无聊跑圈把NS1081  256GB跑挂了,闪迪EMMC跑圈五分钟就挂了,提示无法格式化,量产成功无法格式化了,血淋淋的教训呀

网友:
跑圈没有散热措施,还用塑料外壳,挂闪存不难想象。

网友:
你应该庆幸,不然哪天数据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A:
5圈就挂了?这也太不经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圈就挂了?这也太不经用了吧

是5分钟,不是5圈,这个主控不能跑圈,发热巨大,都有差不多100度了

网友B:
没事跑什么圈,栽了吧,1081正常用都热,还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跑什么圈,栽了吧,1081正常用都热,还跑圈

是呀,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C:
假设150MB/S写入,5分钟,也就300s,那才写入43.94GB就挂了,太不稳了...

网友:
艾迪魔力转圈圈
转圈圈
圈圈

嘟嘟嘟
————————————————————————————————————————————
这东西就不适合用。
我有一个16G自己做的,往里面写了个16M的BIOS就烫的要死
后来就扔那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150MB/S写入,5分钟,也就300s,那才写入43.94GB就挂了,太不稳了...

没想到那么快就挂了,跑着跑着突然掉盘,然后不识别,拔掉U盘重新插上打开量产工具量产成功提示要格式化,然后没办法格式化了

网友D:
58h 46en同样非常热,但是跑圈不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h 46en同样非常热,但是跑圈不会死

会不会1081主控板电压是3.3V有影响,听说这个主控跑圈会挂掉EMMC,不能长时间读写,还是主要是温度太高

网友:
emmc4.5以上都是1.8v的会不会这个原因

网友E:
是EMMC挂还是主控挂?

网友F:
EMMC热死了,,这个是1081的锅,不支持1.8Vvccq,,强上大容量emmc,必死。想象一下,1.8V的用电设备,上了3.3V,不死才怪
1081还是放弃吧,,根子上的毛病,改不了的。
我用GL3224做的板子,虽然只能单帖,但是支持可变VCCQ,,设计1.8V,直接焊128G的emmc上去,一点都不烫。跑多少圈都没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会不会1081主控板电压是3.3V有影响,听说这个主控跑圈会挂掉EMMC,不能长时间读写,还是主要是温度太高 ...

板不对 应该买红色1.8V的板 热量比3.3V绿板小不少 虽然速度可能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EMMC挂还是主控挂?

EMMC挂,把它搬到新板上一样不能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不对 应该买红色1.8V的板 热量比3.3V绿板小不少 虽然速度可能慢些

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只有大树在卖,其他都是这个绿色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MC热死了,,这个是1081的锅,不支持1.8Vvccq,,强上大容量emmc,必死。想象一下,1.8V的用电设备,上了 ...

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板子X宝上都没有,你那边有,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板子X宝上都没有,你那边有,还是自己做的?

当然是自己做的啊,做emmc测试架的,,首版打样做的一个小板子,成本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