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u-blox MAX-M8 GNSS 模块

楼主(2020-09-26):
最近在搞G mouse,

焊好的模块,测试发现串口没输出 ,单独飞线又是正常的,只能怀疑底板有问题,

一番检查下来,发现有个过孔放偏了,TM地和tx被过孔连通了,

拿刻刀把正反两面的过孔切掉,功能恢复正常,但是,这只能收gps信号,不能收北斗信号,查了资料,说这模块默认设置是GPS+GLONASS,要改配置,那就改吧,改完保存正常接收了,然后断电重启,又恢复出厂配置了,试了几次都是这个总理 ,记打电话联系上深圳办事处的技术人员,说这个模块没有内置FLASH,无法保存配置,如果要改配置,需要在上电后用串口发一条配置命令给它。

把模块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一个M8030芯片,占了大半的空间,

还有一个26M晶振,一个0603电容 和N个0402/0201小元件

好在最开始就双方案并行,一个不行就上另外一个,这个是同内核不同系列模块,内置FLASH和LNA,可以配置参数

END
模块资料,有兴趣的可以自行下载
https://www.u-blox.com/zh/produc ... t-product-search=Go

网友A:
我这里还有几块这个模块,有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还有几块这个模块,有没有什么用

做个gps授时的时钟还是可以的 体积有点大,只支持gps

网友B:
记得max8是可以外接flash吧,

网友C:
这个画完板子不跑DRC的么

网友D:
前两天我们学汽车导航,老师说卫星4大头:GPS、BDS、GNSS、GALILEO。gnss半死不活,伽利略已经倒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我们学汽车导航,老师说卫星4大头:GPS、BDS、GNSS、GALILEO。gnss半死不活,伽利略已经倒闭....... ...

看来我买的九五成新佳明201X手持机要成了学费,估计没几年GPS卫星坠入大气层不能用了。好在我的两块备用手机电池绿十字N4s有北斗,可惜的是被wifi偷偷升级系统后乱清理,导致轨迹记录软件被清除后台,早知道应该不保存任何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画完板子不跑DRC的么

太多空脚没接,要一个个打X,偷了个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max8是可以外接flash吧,

理论上是可以接的,鸟文的规格书,翻了下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买的九五成新佳明201X手持机要成了学费,估计没几年GPS卫星坠入大气层不能用了。好在我的两块备用 ...

外挂双系统模块,然后找个新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