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萨S57绿色U盘,TLC无疑了

楼主(2020-09-26):
读取能上130和官方标注的150有差距!芯片无忧无法检测,写入不稳定,不敢放资料,目前用来OTG手机备份软件系统,也还行

网友:
这写入就是TLC

网友A:
16G版本是B05A,你这版本还是B16,听说128G版的s57用qlc,美光N18(来源,坑多多店家的评论)

网友B:
雷克沙原来是美国牌子,现在好象卖给中国了.质量自然就这样.我买了3个,其中有一个,就用了一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克沙原来是美国牌子,现在好象卖给中国了.质量自然就这样.我买了3个,其中有一个,就用了一次,就不行了. ...

我是JD自营购买的,的确不行这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G版本是B05A,你这版本还是B16,听说128G版的s57用qlc,美光N18(来源,坑多多店家的评论) ...

感觉还是买64G版本的稍微好一点,个人看法。32G的有点点小。64G和128G的读写速度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买64G版本的稍微好一点,个人看法。32G的有点点小。64G和128G的读写速度基本上差不多。 ...

64G的S75也这德行,我有发过帖子。CE上不去,64GB也只有1CE能快到哪去。

网友:
雷克沙U盘64G镁光MLCU盘S37高速不错

楼主:
补图。确认是TLC无语=_=

楼主:
很好拆,直接盒盖往上提即可如下透明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拆,直接盒盖往上提即可如下透明盖子

我那S75也是PF630,只不过是19年50周。也不知道江波龙从哪搞来那么多PF630

网友C:
你们这个还是bga的大s片,我之前20多京东买了一个红色的,拆开是tsop48的bisc4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个还是bga的大s片,我之前20多京东买了一个红色的,拆开是tsop48的bisc4白片 ...

就昨天。申请售后的盘回来了,也是红黑配色的。和你这种一样的焊接工艺。到手就拆了。读取只能100.写入只有USB2.0的速度。STOP和BGA哪种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个还是bga的大s片,我之前20多京东买了一个红色的,拆开是tsop48的bisc4白片 ...

盲猜64GB,1CE。这两种我都有,看看我最近发的U盘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克沙原来是美国牌子,现在好象卖给中国了.质量自然就这样.我买了3个,其中有一个,就用了一次,就不行了. ...

别带节奏,现在换谁做都是TLC/QLC的,MLC、64L和以下3D-TLC停产了

网友:
这和带节奏有毛关系啊,我买的新的优盘,用了一次,就识别 写入 慢的和usb1.0 一样了,我还不能喷吗?

本人不粉不黑,就一普通的用户.没有任何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