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背景墙用什么胶比较好?

楼主(2020-09-26):
背景墙用9块600*1200mm大理石,高2.4米,宽2.9米多点。
请问要用哪种胶,有的说用云石胶,可以吗?

图片是卖大理石处一本书上拍的,大理石定的色彩不是图片上这个色彩。

网友A:
等交了房也要装修,请问你用的什么地砖和墙砖?发个图看看。

网友:
室内用大理石好吗

网友B:
背景墙。个人感觉真心没必要,尤其是那种带各种边框和造型的,首期完美无瑕啊。。后期各种难打理啊。。如果你不想让媳妇因为难打理这些而找理由揍你,那就简单墙面或者壁纸即可。
如果是南方地区湿度大,用墙砖。嘿嘿。你就等着电视进水啥的吧。湿度大的时候,瓷砖墙上水流成河。。

网友:
云石胶可以,但是切记住背面要搞隔离,否则黄了后会往外脏

网友C:
大理石墙砖需要做好底板后打干挂胶,也有用瓷砖胶直接搞定的,先刷底胶打底。
买石材的时候要老板给你配好就行,空间大的话可以做镀锌架干挂。家装能避免使用大理石尽量避免,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

网友:
云石胶粘大理石肯定没有问题,但你粘到墙的什么部位?

墙皮肯定支撑不住大理石,轻体墙、泡沫砖也支撑不住。如果是混凝土墙、红砖墙,清洗干净浮灰浮渣后倒是可以用云石胶粘贴大理石。

最靠谱的办法是弄个不锈钢支架,或者固定在地面,或者固定在牢固的墙体上,大理石再粘贴在支架上。但最好是在大理石背面打孔,挂在支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景墙。个人感觉真心没必要,尤其是那种带各种边框和造型的,首期完美无瑕啊。。后期各种难打理啊。。如果 ...

就是老婆非要搞大理石背景墙,我说背景墙简简单单更好,刮瓷粘上乳胶漆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交了房也要装修,请问你用的什么地砖和墙砖?发个图看看。

自己去挑好点的瓷砖就可以了。

网友:
市内禁止养狗

网友:
B7000就挺不错的,粘性强且没啥刺激性气味

网友:
贴墙纸,便宜,随时可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老婆非要搞大理石背景墙,我说背景墙简简单单更好,刮瓷粘上乳胶漆就可。 ...

放射性小心

网友:
云石胶可以

网友:
直接用胶过几年胶老化了吊下来石要砸死人的  必须做干挂,再好的胶都会老化 只是时间不同而已。家装现在仿大理石的材料多了去了 何必用这种有风险的超重材料

网友:
不管用什么胶必须要做龙骨干挂,放室内还不如瓷砖上墙。

网友:
上汉白玉啊

网友:
我那和父亲的小房屋用的贴纸墙也不错,顺便挂强力粘钩,再挂台微风夹扇,钟表等没怎么掉下来,有一种贵的无痕挂钩也无需购买,用风油精一般能去掉挂钩和擦除痕迹。

网友:
要先做木质背板,上背板前木板和墙上先刷防水胶,然后膨胀固定背板,上大理石先用结构较涂中间,四角云石胶,只用云石胶是粘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理石墙砖需要做好底板后打干挂胶,也有用瓷砖胶直接搞定的,先刷底胶打底。
买石材的时候要老板给你配好 ...

是有个说法,好像大理石有放射性,多少而已,所以家中尽可能不用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