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强力广告,怎么彻底清除

楼主(2020-09-26):
买过来的很便宜的电脑,一开始就有的。后来删掉了各种,还是经常又装上去。
那个电脑管家查杀,还是有。。。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吧,去根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格了重做系统吧

网友:
要想根治,必须换电脑然后把这电脑寄给我,我帮你来处理,手续费就不收你的了

网友:
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   首先你能定位到这里就能删除

网友A:
最好就是重装系统了,如果只是一般用途的话可以尝试装个linux系统,比如国内的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就是重装系统了,如果只是一般用途的话可以尝试装个linux系统,比如国内的深度 ...

对,用过一段时间的深度系统,的确没流氓软件的烦恼

网友:
我也有这个,感觉是QQ群看了一些图片后有的,很烦,删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 里面的东西后还是有

网友:
做好是原版系统,kms激活。顽固广告机,有可能是ghost系统植入了后门,很难根除。

网友:
火绒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某个软件自带的,把一些软件卸载掉,只保留常用的

网友B:
买来的电脑一定要丢掉带来的系统,你敢原封不动地用,只能说两个字:佩服!

网友C:
装个火 绒试试,有进程监控、联网控制和弹窗拦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来的电脑一定要丢掉带来的系统,你敢原封不动地用,只能说两个字:佩服! ...

就是就是。好比你买了二手房,你没换锁,原房主还有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就是。好比你买了二手房,你没换锁,原房主还有钥匙。

没这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火 绒试试,有进程监控、联网控制和弹窗拦截。

另一台电脑装了,好像也一般,我再试试

楼主:
火绒,一扫确实有问题。
但这个是能删除的,还是只是个“惊喜”,(特意给你看看,我多厉害帮你找到这么多问题)。

网友:
直接全盘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干净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