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试修高迪850-B数显热风枪 已修复

楼主(2020-09-26):
偶得高迪850B数显热风枪 成色垃圾 2013出厂
通电无显示,拆开 线路板内部都还算干净 元件都正常 只有一颗水泥电阻脱焊 由于之前没有修过这类产口
于是上网恶补下,了解下原理
数显由单片机温度气流控制,加热和气泵 分别有两路可控硅 外可调电阻进行控制
最后原因是保险丝断 ---一路可控硅短路 造成单片机保护  上图吧

已经修好 清洁过后的

内部还干净

气泵

单片机启动电压变压器

两个可控硅

光藕

单片机 厂家已经磨掉了

网上查的参考电路图

楼主:
画了一下线条图  基础原件

电源部分

发热走线

气泵走线

整体

网友A:
楼主,这种风枪好用,我也在用着,气泵风力够大,我那台13年到现在就是发热芯发热丝开路换下8个。

网友B:
修好就值啊

楼主你PCB跑线红蓝色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值啊

楼主你PCB跑线红蓝色用什么软件画的?

PS  pb字数补丁

网友(2022-02-07):
多少钱淘来的,PS软件免费的不好找

网友(2022-12-21):
那2个电位器用不住,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风枪好用,我也在用着,气泵风力够大,我那台13年到现在就是发热芯发热丝开路换下8个。 ...

关机时要瞬间启动最大风量,否则发热机芯容易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