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魔白盒的盒子

楼主(2020-09-26):
cm101  cm201 301  那种好破解,,要求海思芯片的。还有想玩盒子现在那种好玩。。

网友A:
101不用考虑,201和301不错,卡刷很方便,不过这2个都有高安,要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不用考虑,201和301不错,卡刷很方便,不过这2个都有高安,要看清

高安啥意思,,是别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安啥意思,,是别的芯片吗,,谢谢。

基本没啥不好破的,201和301都有蓝牙遥控器,好像还可以语音控制。301好像还有晶晨芯片的,据说可以刷
成游戏盒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安啥意思,,是别的芯片吗,,谢谢。

高安不能用通用ROM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安不能用通用ROM而已。

购买时如何避免高安呢    谢谢.

网友:
别买ys的版本就好了 emmc寿命超级短,买潮哥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时如何避免高安呢    谢谢.

我这有破解好的 ,要么你先弄一个玩?

网友:
有刷好的,海思芯片机顶盒,你要不

网友:
cm101  cm201 301 ,我这里都有

网友C:
CM201-1是晶晨方案、CM201-2是海思方案;M301A是晶晨方案(注意首字母没有C)、M301H是海思方案(注意首字母没有C)。这4款都是1+8 4核 双频wifi+蓝牙,性能接近。
CM301是海思方案,2G内存+8G存储,双频Wifi+蓝牙,所以推荐这个,单价也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201-1是晶晨方案、CM201-2是海思方案;M301A是晶晨方案(注意首字母没有C)、M301H是海思方案(注意首字母没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201-1是晶晨方案、CM201-2是海思方案;M301A是晶晨方案(注意首字母没有C)、M301H是海思方案(注意首字母没 ...

CM301多能刷机吗

网友:
都是刷好的了

网友D:
还是401的好,我的201-1的有的软件闪退,401没有这些问题,还不发热,九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401的好,我的201-1的有的软件闪退,401没有这些问题,还不发热,九联的 ...

是的,我自己201-1,201-2都有一堆,就喜欢用九联的unt401h,速度最快,线刷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