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连乐无线的乐2路由器

楼主(2020-09-26):
偶然得到这样一个路由器,百度了一下也没多少结果,应该是定制固件的。现在电脑网卡无法获取地址,连接不上路由器。

索性拆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东。

拆开一看,做工还是不错的,带SD卡,USB。还有专门的USB和读卡器芯片。

nt5tu64m16hg

mx25l12835f

qca9531,这个应该是高通的。两颗2576的功放芯片。不知道边边上的四个脚是不是TLL引脚。

其他看图吧。

网友A:
对的,那就是,左边VCC三空的,然后就是地,最右是通讯使用的两个引脚,可以用来刷机的,芯片的确是高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那就是,左边VCC三空的,然后就是地,最右是通讯使用的两个引脚,可以用来刷机的,芯片的确是高通的 ...

感谢,找出来了一个CH341的编程器,又从废机箱上扯下两根杜邦线,准备TLL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这种的确少见啊,杂牌子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找出来了一个CH341的编程器,又从废机箱上扯下两根杜邦线,准备TLL刷个固件试试。 ...

我也有2个CH341的编程器但是一直没有能够TTL刷固件,希望你可以传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2个CH341的编程器但是一直没有能够TTL刷固件,希望你可以传授经验

CH341A,背面有说明,,有个跳线帽可以切换,编程和TLL,跳线旁边有四根针,就是TLL的线了,我找的电脑机箱上的开关线,插上去,另一头直接焊在路由器主板上的。

网友:
找固件刷上试试

网友(2022-01-27):
引用 楼主:
CH341A,背面有说明,,有个跳线帽可以切换,编程和TLL,跳线旁边有四根针,就是TLL的线了,我找的电脑机 ...

你好呀楼主,这个刷好固件了吗?这个路由器怎么样啊

网友(2024-04-08):
楼主可以共享编程器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