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软大馒头鼠标

楼主(2020-09-26):
修老婆微软大馒头人体工学鼠标

更换微动

更换微动

两层电路板

两层电路板

百度搜的松下微动6*6*2.2贴片

百度搜的松下微动6*6*2.2贴片

工具 内六角梅花等

工具 内六角梅花等

网友:
贴片的比较难焊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很难修的种类了吧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拆了,把芯换到老婆的鼠标里,完美修复

网友:
贴片四脚微动,,二把刀头同时上,,,焊接就简单了

网友:
风枪控制好温度很好焊的

网友:
用过霸雷鲨 6000手感非常好

楼主:
没风枪真的是不好搞铜箔太薄 温度一上来一边铜箔脱了,只能学修手机的接铜丝,还是黑色板刀片刮,搞完上点热熔胶,微软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老婆鼠标手,用这个半小时真的不疼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微动不用烙铁拆下,撬开,更换里面的弹片就行。

网友:
看这个微动静音鼠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风枪真的是不好搞铜箔太薄 温度一上来一边铜箔脱了,只能学修手机的接铜丝,还是黑色板刀片刮,搞完上点 ...

风枪对鼠标来说很容易伤其它零件,,,当然用双刀头前要给每个焊点先上有铅锡,,风枪拆多脚F很好,,,

网友:
鼠标板子因无铅工艺,用T12双刀拆焊比较好,用华秋也不错

网友:
一边一边拆也可以的,焊上去很容易。拆时先一边一边加热

网友A(2022-03-03):
或许楼主知道大馒头怎么对码吗?我的接收器被我摔折了,想搞一个新接收器

网友B:
桌面上的台钳不错,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桌面上的台钳不错,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谢谢

估计是自己做的,我搜了马家没看到有卖的。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A:
或许楼主知道大馒头怎么对码吗?我的接收器被我摔折了,想搞一个新接收器 ...

我也想知道,应该有一个软件的,罗技就有。黄鱼上有接收器+对码,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