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修复!献给为梦想奋斗的你:康佳液晶电视机惊现蹊跷故障!国货质量...

楼主(2020-09-26):
如图所示。康佳电视开机以后,出现白色拖影已经半年。前几日新买了一个逻辑板换上。图像正常。然而,图像的左上角,有白色规律闪动,约半秒一次。于是高度怀疑是。LVds线或者上屏排线松动然后清理以后,屏幕不闪动啊,故障又恢复成原来有拖延的现象,把旧的逻辑版和新的逻辑版对换故障依旧,接着把上屏的两根排线。断开一根。先断开左边那一根,通电以后右边屏幕显示正常,左边白色白屏。接着,断右边那一根,左边接上现象是左边灰屏,右边白屏。我怀疑是左边的线路有问题。请大家分析一下。如果是左边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刚换了新的逻辑板后又是正常的呢?
网上说的撕y大法或者是撕耳朵能不能拯救(此方法有风险,参考坛友剪排线修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254

24楼更新,已修复

网友:
说起国外品牌好像就不坏似的

网友:
兄弟,国货,你大概不知道这个屏是三星的吧?你拆开看看有耳朵吗?

网友A:
倒是有办法急救一下,不过不敢告诉你,风险挺大的。

网友:
我家显示器也拖影,就是后面VGA插头松了,插进就没有拖影,稍微松一点就出拖影

网友B:
当初的康佳还行,后来就学坏了。整些个二手电视翻新了,当新的卖。
我家在某大型商场里买的的一个大屁股的康佳电视刚一年多一点就坏了,本打算拆了修修。结果一打开,发现偏转线圈上的每一根去主板还是去尾板的电线都多一根相近颜色的更粗一些的被剪断的电线尾巴。说明显像管是被二次利用的。很可能就是当年 弄的 以旧换新 后 旧电视 翻新出来的。而且显像管看电视的时候不能暂停,暂停了就有暗斑出现。

网友C:
我家47寸康佳也是这个毛病 刚过保就出现满屏横线。送给楼下的低保户了,已经送了2年多了 还没坏。 就是有横线。。

网友:
42康佳差不多10年还在服役

网友D:
坛里有个SONY也坏了,保修期内。又要便宜,又要质量好,厂家很为难啊。我买了个小米65寸,我预计便宜货可能会容易故障,已经多买几年延保,如果真坏了,我也不怪厂家了,都是消费者自己选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初的康佳还行,后来就学坏了。整些个二手电视翻新了,当新的卖。
我家在某大型商场里买的的一个大屁股的 ...

康佳翻新应该不会,可能是山寨机吧?山寨机牌子随便标,尤其是显像管电视快淘汰的那个时期小厂翻新机很多很多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质量都差不多,也可以说好坏看运气也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47寸康佳也是这个毛病 刚过保就出现满屏横线。送给楼下的低保户了,已经送了2年多了 还没坏。 就是有横 ...

我的是显示白色时候就有拖影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有办法急救一下,不过不敢告诉你,风险挺大的。

撕耳朵还是断y,但是很难解释刚换逻辑板那几天图像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里有个SONY也坏了,保修期内。又要便宜,又要质量好,厂家很为难啊。我买了个小米65寸,我预计便 ...

觉悟很高啊,不过确实现在电子产品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只看价格,厂家也要生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康佳翻新应该不会,可能是山寨机吧?山寨机牌子随便标,尤其是显像管电视快淘汰的那个时期小厂翻新机很多 ...

沃尔玛 超市里卖的应该不会是 山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里有个SONY也坏了,保修期内。又要便宜,又要质量好,厂家很为难啊。我买了个小米65寸,我预计便 ...

我这前几天100块收了个SONY 55R580C,收的时候开机出LOGO和部分信息,然后无显示,背光亮。我以为是小问题呗,就给了收废品的100块,结果……,屏坏的,刚开机还完全正常呢。还好,最终还是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撕耳朵还是断y,但是很难解释刚换逻辑板那几天图像正常啊

我跟你说,但是弄废了不要说我坑你,我自己实验过几台电视都没有问题的。

你接上左边的的边条后不正常那就把左边边条上最左边那个COF与玻璃热合的地方用壁纸刀片轻轻剥离,一点点剥离,直到图像正常,然后用一小块透明胶将分离部分隔开,上边再用透明胶固定一下防止剥离开的地方继续脱开。控制电压在COF两边,中间是矩阵信号,把矩阵信号断了那就出竖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但是弄废了不要说我坑你,我自己实验过几台电视都没有问题的。

你接上左边的的边条后不正常那 ...

谢谢,上屏线切断最左边几根可以吗,因为我上屏排线比较多,可以试试,晚点我拍照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但是弄废了不要说我坑你,我自己实验过几台电视都没有问题的。

你接上左边的的边条后不正常那 ...

我拆开后发现cof连接屏幕的板子,cof处很烫,左边右边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故障已经出现半年,将就看电视,也没有进一步损坏的,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后发现cof连接屏幕的板子,cof处很烫,左边右边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故障已经出现半年,将就看电视, ...

电视开着小心分离最左侧COF最左边开始,以丝米的速度分离,图像正常了立即停止。

楼主:
因为内置横模块短路导致vgh电路电压拉低,割掉一边相当于不让短路的一边工作,只留一边工作,下刀的地方有很多,逻辑板,边板,x1TAB上供电,逻辑板与屏边板链接的排线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