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某宝5.8元包邮的头灯

楼主(2020-09-26):
没拆之前的头灯,5.8元包邮的

旋下前面玻璃罩,撬开两侧圆形盖帽,就可以看到头灯内部了

里面1节锂电池,这个电池比5号南孚电池略微细一点,长度基本一致,比我手里的17500电池细,应该是14500电池了。

这个图是跟5号南孚电池的比较

内部电路很简易,一个充电插口,一个开关按钮

看看背面的电路也极简易,2个贴片电阻限流。

网友:
一如既往的真理来的了,1分钱1分货了,不拆已经了如指掌了

网友:
这   已经丧心病狂了~

网友A:
缩水了, 以前是18650的,    限流电阻是给 LED的,  充电是 直接 5V通电池的

网友:
好歹给个4057 啊

网友:
充电头应该是4.2V的

网友:
没保护版的炸弹啊。。。用两次过放就电池废了。。。

网友:
我早期买的也是只有两颗贴片电阻不过我的电池是18650的你这个电池又缩水了14500了

网友:
临时用用也行,不能当主力。

网友:
这板子真坑

网友:
跟供应那的小太阳手电有一拼,完全依赖锂电池保护板和礼盒装上的4点2伏原装充电器电源。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充电连个二极管都没有了。。。。 便宜的太阳能灯上好歹也有个二极管稍微降压,这个充电器是直接连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水了, 以前是18650的,    限流电阻是给 LED的,  充电是 直接 5V通电池的

充电器是4.2V

网友A:
我买时的是  配的是一根USB转DC插头线,

网友:
我当初买的也是这玩意,比你还贵点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时的是  配的是一根USB转DC插头线,

他这个也是跟你一样的充电线,直接充可能会爆的,我也买过,里面18650电池,自己用锂电充电板改了个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