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YSB50FC21-100全智能电压力锅E2故障不加热

楼主(2020-09-26):
苏泊尔CYSB50FC21-100全智能电压力锅出现E2故障不加热

按保温键可正常加热

后部型号

取下挡片可见锅盖传感器连线修整过

继续拆开上盖看看吧

锅盖内侧有两颗螺丝

上面的螺丝也都取下

可以分开了

磁铁和干簧管(忘记测试了)?

发现断线处

原机使用的铁氟龙线,而手中只有普通线来应急焊接一段了

热缩管加固

上电正常工作了

网友A:
讲解详细!感觉新接的线的接头错开那里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开锅盖那里来回动接头容易开!做的功率表不错

网友B:
建议整根线换掉,活动部位特别容易坏。。
同款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解详细!感觉新接的线的接头错开那里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开锅盖那里来回动接头容易开!做的功率表不错:lol ...

已经错开,添加了一段10cm长的线

网友:
断线是普遍问题了

网友:
通病无解,只能坏了修

网友:
老开锅盖就容易坏,手持烙饼和榨菜坐等稀饭出锅

网友:
原来是断线啊~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神经断路了。。。。。

网友:
看来断线是通病啊,还有这个盖子是不是密封不太好,里面好像有点脏啊。

网友:
居然线断了啊

网友C:
带上盖传感器电压力锅的通病,故障代码E1 E2 故障率超95%

网友:
那个功率表的外壳是什么外壳改的。

网友:
功率表不错,有制做过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上盖传感器电压力锅的通病,故障代码E1 E2 故障率超95%

嗯,后来出品的上盖可以直接分离,没有传感器,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整根线换掉,活动部位特别容易坏。。
同款电饭煲

嗯,我家苏泊尔电锅 也是这样,这个位置,建议错开这个弯折位置,其他位置线换过来,双股代换,时间会久些。
线好,架不住 使用 频率 太高,设计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后来出品的上盖可以直接分离,没有传感器,就没这问题了。

嗯,这样好,新锅要花银子,修修还能用,值。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是比较老的型号吧,新型号的不知有没有分享的。

网友(2021-08-20):
CYSB50YC520Q-100 也是E2, 按保温能加热,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2-05-17):
断线普遍问题,找些耐折线可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