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小米max手机,自动关机

楼主(2020-09-26):
十来年没修手机了。这手机买来才用一个月不到。就一直闲置,然后过了几年,翻出来,发现插上充电器可以开机,拔了就会有时自动关机。
网上查是电池排线坏了,或电池老化了。或者电池长时间不用要激活。
拆开看排线没有问题,手机也没有短路的情况,
后面想起我小米4手机以前也有关机的情况。把电池座子垫紧就好了。
于是用电工胶带贴上几层。再装机,
测试完美,电池和新的一样。

网友:
这家二款都是这问题?

网友:
差不多5千毫安了,小米很少有那么大容量电池了

网友A:
才发现楼主是2007年注册的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楼主是2007年注册的元老

上网23年了,老网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网23年了,老网民

发现你的计算能力有问题哦,我95年还是telnet
99年也只是qq

网友C:
想买这个手机,楼主出不?

网友D:
用不了多久 还是焊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的计算能力有问题哦,我95年还是telnet
99年也只是qq

那是你上得晚。qq之前都有oicqticq 当时有两个竞争对手呢
早知道5 6位QQ能卖钱,多注册点就发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买这个手机,楼主出不?

闲鱼上很多。我这上换过外屏的。买来没几天摔坏了外屏所以一直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多久 还是焊接最好

没事的,压紧就可以,手机电池都是座子上面加硬纸或硬海棉之类的再用金属片固定紧的

网友:
MAX2在用,但是CPU  高通626 ,明显落伍了,开个APP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