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帮忙推荐一个冲击电钻.谢谢! 不要得伟796!!

楼主(2020-09-26):
提醒大家最好不要买796. 夹头有问题 5台同一个问题...
工作用,不抚摸,要重型的。

主要开洞,开60-80mm直径 的木板/水泥板/红砖墙较多。有时需要开 150mm直径 水泥板

最好可以用现在的电池,考虑后期使用.

现有工具和电池如下
得伟 20v 电池有一些  (796  887 367 后期准备上 万用宝/钉枪等 。目前主力使用)
大有20v *4 (主要使用5401 ,和20v的灯, 偶尔用用吹风机和角磨机)
松下14.4 *3  (钻/据/批/灯/角磨/锤基本都有,但是感觉不好用。基本没在用)
牧田18v *1  (没工具。。。)

谢谢各位

网友A:
冲击钻现在没第二个答案了吧,当然JCR啊,结构优势太大。

等会儿...看了下你的需求,还是直接上锂电锤或者水钻吧,负载都挺大的,用啥钻

网友B:
同一问题确没说什么问题

网友C:
150mm直径 水泥板开洞?这得插电的吧。

网友:
你有得伟20V电池,要不来把DCD996,998,999或者DCH293?

网友D:
150MM    水泥    这个直接上220V 水钻了,还有啥想的电池,如果有起码也得20V6.0A电池12个并联,充电器N个,电池一车干活。
如果是冲击钻打150MM 直径的孔,会不会搞不好打出一个50*50CM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击钻现在没第二个答案了吧,当然JCR啊,结构优势太大。

等会儿...看了下你的需求,还是直接上锂电锤或者 ...

JCR
是什么

网友:
我手上有泛音四速,符合你同心度的要求,

网友:
感觉冲击意义不大。我的7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钻现在没第二个答案了吧,当然JCR啊,结构优势太大。

等会儿...看了下你的需求,还是直接上锂电锤或者 ...

JCR是啥 。水泥板也就10mm不到,不是混凝土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问题确没说什么问题

夹头问题

卡死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mm直径 水泥板开洞?这得插电的吧。

只有8mm的水泥板。 很容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MM    水泥    这个直接上220V 水钻了,还有啥想的电池,如果有起码也得20V6.0A电池12个并联,充电器N个 ...

没表达清楚  是8mm的水泥板. 不是混凝土。不知道如何形容

网友:
米沃奇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问题确没说什么问题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水泥板  就是跟石膏板差不多,能在水泥板上贴瓷砖。

网友:
日立和牧田看看

网友:
你的需求,估计直接用20v以上的才会觉得实用,比如36v

网友:
威克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CR是啥 。水泥板也就10mm不到,不是混凝土板子

威克士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