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大侠个问题

楼主(2020-09-26):
问一下大师们,联想笔记本R400和L421两种笔证夲,那个配置好点?先谢过了。

网友:
你这问的,详细点可否?直接给硬件参数,同型号有很多版本的,大型号下面有很多分支,各种配置组合,很多网上不一定能查到的组合。。。。。所以,给参数

网友:
当然是421了,2个相差了好几年了,隔了几代呢。

网友:
L421怎么也是i3或i5的2代U,R400最多也就是奔腾酷睿的U

网友:
当然不买美帝良心了,我特萌加钱买惠普也不给良心想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