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12伏2安普通监控电源

楼主(2020-09-26):
拆一个普通的监控摄像头使用的12伏2安带插头的室内电源,做工一般,没有安规电容,就4个二极管整流,再通过一个400伏22U的滤波电容输出到电源管理IC,应该不足2安得电流,

网友:
好歹还有EMI啊

网友:
估计类似低价机箱电源只标峰值功率,楼主的峰值12伏2安,额定12伏1安。

网友:
变压器这么小,那就需要开关频率高。
但低压侧的快恢复二极管就一个,电流大了会烫得不行,长时间使用只能几百毫安。连标识都不完整的电源,大多是广东特别是潮汕一带的低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