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转换头断在冲击批的夹头里……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26):
1/4六角转1/2四方头,以前便宜的转换头断在接缝处,用台钳夹住还能拔出来
这牧田的转接头直接给我断在柄上了。。。只露出一点小土丘
不知道夹头是不是穿心的,而且机身上还有易碎标,见鬼。。。

网友A:
小钻花 花个眼,螺丝拧进去拔出来?

网友:
想了下结构好像不行,试试强磁块吧

网友:
这都行吗,这个起子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钻花 花个眼,螺丝拧进去拔出来?

原本也想这样,但断面不平,斜着钻用高速钢钻头居然还钻不动。。。不知道是不是没固定好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翘卡簧取钢珠,从钢珠孔那儿往上翘应该能出来吧

原来还能这样?我试试看

网友:
我用氩弧焊焊接一根焊丝在断头上面,取出来过,记住地线要夹在焊丝上,不然一打火,这个头子就和夹头连一起了,更难取了

网友:
2、3、4楼坛友的方法角度不同、各有特点,都可以试一下。但批头太硬对钻头要求较高;电焊法需要设备和技术;拆卡簧难度较低,但取下钢珠不一定能成----我看了一下我的棘轮螺丝刀手柄,批头在位的情况下即便取下卡簧应该也无法拿掉锁紧外套和钢珠。
要不试试502胶粘?但务必要使断批头朝下,找个铁棒(或者用断掉的另一截批头更好)上端涂胶,然后小心对接,等胶彻底固化后试拔。

网友:
用磁铁试试

网友:
用AB胶试试

网友:
原断头点上现在的焊接剂胶水,应该没问题,不过千万不要点多了,流到夹头了就没救了。

网友:
用502粘不住,可以涂上哥俩好那种AB胶,和另一根铁棍什么的粘在一起,多涂点,粘结实些,24小时完全固化之后试试能不能取出来。

网友:
拆卡簧,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
头向下,用胶水。又不用多大力。强磁可能都够力了

网友:
如果硬度高,用电磨磨两个孔,成V型,穿钢丝进入取出。再磨不动,上电火花。

网友:
拧断的里面使上劲了,卡主了,敲敲试

网友C:
先用电磨加球形金刚石磨头,斜着磨,把端面中心磨出一个窝,做钻孔定心用,然后用3毫米粗的硬质合金钻头钻一个孔(六角杆的硬度超过50度,高速钢钻头钻不动),最后用断丝取出器拧一点进去,再一起拔出来。

网友:
用胶水、强磁……你们还真会想……

网友:
没那么麻烦,就用T12大功率烙铁焊上去,然后退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电磨加球形金刚石磨头,斜着磨,把端面中心磨出一个窝,做钻孔定心用,然后用3毫米粗的硬质合金钻头钻 ...

这种方法 是最好、最方便的。
确实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很多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