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天翼网关的12伏1安电源

楼主(2020-09-26):
天天搞装维,天天累,今天拆一个光猫用的12伏1安的电源,做工比上一贴拆的12伏2安的电源好多了,做工养眼,该有的都有的,上图,这种电源输出应该有1.5安电流

网友:
装维你好  我是政企 装维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哪个运营商的装维人员,,我有一事请教,我宽带是湖南移动,移动配的百兆的华为光猫,用的SN码注册下发,我用华为千兆光猫试过,只要把SN填上去,就可以正常使用,(千兆华为猫是别人的)
现在升级了200M宽带,百兆光猫已经限制了速度,找移动的运维,换光猫要100元,,我自己偶然得了一个吉比特的千兆光猫,,于是想改上去,左找右找,在吉比特这个上面没有找到SN吗注册的地方,后来才知道吉比特是用password认证注册的,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这个宽带的password密码,找运维师傅,也不肯给。
就想请教一下,SN码可以转换成password密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哪个运营商的装维人员,,我有一事请教,我宽带是湖南移动,移动配的百兆的华为光猫,用的SN码注 ...

我是电信装维的,不是移动的,移动的用超级账号密码,进入网关里面的相应的注册信息的。

网友:
这种电源满大街都这样了,没什么特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电信装维的,不是移动的,移动的用超级账号密码,进入网关里面的相应的注册信息的。 ...

华为和吉比特的超级密码都有,(华为没有超级密码是看不到注册的SN码的),是它两的注册方式不一样,没办法互换,

网友:
用料肯定比手机快充电源好,我买过一个酷派QC3电源,虽然有完整的QC3高通快充专利协议,开始能12伏1300毫安,几分钟热保护掉到5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和吉比特的超级密码都有,(华为没有超级密码是看不到注册的SN码的),是它两的注册方式不一样,没办 ...

明天我问一下我移动装维的朋友。再答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电信装维的,不是移动的,移动的用超级账号密码,进入网关里面的相应的注册信息的。 ...

电信绑定光猫是用的逻辑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