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两个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0-09-26):
一个续航低  一个经常断电需要反复开关  拆了后得到很多18650   反复开关的  电压还算一致  有四个电压低于2v已经丢弃了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正常的     绿色的是续航低的  电压有点乱3.94-3.99都有  最低的3.84  这样的电池是不是容量不行了  不知道还能有啥用

网友:
我手头也有很多,确实不好弄,充电宝都整了几个了,用不完啊。

网友:
有内战测试仪才行

网友:
手电筒能用啊,测内阻,一致的并联做充电宝,其实太多也是浪费,因为用不了太多

网友:
太多也系头痛

网友:
19块 台灯必备

网友:
最后丢弃的多

网友:
感觉挺干净了,就是电池续航太差了

网友:
便宜!USB3.0 U盘 64G仅39元,128G仅70-83元。。2.0 32GB只要27元! [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多18650,发财了。。。。

网友:
18650要测压降,大的淘汰。测内阻也可以。

网友A:
内阻仪太贵的话,可以买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一些负载电阻电热丝等,把所有电池充满测量负载压降,负载压降小的还能用容量不好说,负载压降大容量肯定差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仪太贵的话,可以买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一些负载电阻电热丝等,把所有电池充满测量负载压降,负载压 ...

啥都没有  懒得再投资   充满电  放手电放电放电两小时 电压3.66 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不能重新组吗?

网友:
用过简单的充电器分下容,低于1500mah的可以直接报废了。高于2000mah的还有点用。

网友:
送坛友。扔了可惜

网友:
充满电,标记电压,静置一星期看看,电压下降厉害的就扔了吧,其余的可以留着用

网友:
壮观啊,好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