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全盘写入后清空算2次写入?

楼主(2020-09-26):
用H2testw测试一块之前写入过1G数据的SM2246EN的盘,全盘写入238G后SMART显示NAND写入量243G,删除盘里的数据后做TRIM,结果磁盘的NAND写入量立即快速增加了238G。

难道不是全盘写入一次后全盘清空只算一次写入的吗?

网友:
编程一次加擦除一次,算两次,所以叫P/E(Program/erase)。是不是这样理解,大佬们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
删除不加,做TRIM硬盘会来回移动数据增加写入。一般用了几年的才可能有需要做TRIM。

网友:
还有就是比如当时你写入是200G,过一段时间你再去看有可能写入会变成300G。现在很多SSD都是模拟SLC写入一个缓冲区,过一段时间会释放出来会增加写入量。

网友:
A你怎么有动图视频

网友A:
写入编程算一次,TRIM相当于把之前写了数据但被删除标记E5H的块重新填0XFF或者0X00,也就是相当于又写了一遍,所以写入又增加了238G正常啊,头一次用46EN么、
另外科普一下 NAND Flash 的工作方式,写入字节前要擦除 才能写入,擦除以Block为最小单位,但是填充的数据不满一个Block时,其余空白的地方会填FF/00、
如果当前这个block内存在有效的数据,则主控会先读取出来, 找到一个没有有效数据的block然后擦除, 然后把读取的数据写入这个block,再把已经读取完的block擦除填FF/00...
实际闪存的编程/写入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步骤,还有交错以及ECC编解码等等过程,这里也就简单说一下,也就是俗称主控读写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编程算一次,TRIM相当于把之前写了数据但被删除标记E5H的块重新填0XFF或者0X00,也就是相当于又写了一 ...

一直当写入+擦除算1次

网友B(2023-02-03):
这是2246en主控的一个作假猫腻,,只有这个主控trim也计入一次写入,,别的主控都是写入删除才算一次写入。所以说用的时间久了2246en放大倍数都要超过2,,所以说2246en在擦写寿命上数据作假。你看到的寿命3000次,实际上只有150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2246en主控的一个作假猫腻,,只有这个主控trim也计入一次写入,,别的主控都是写入删除才算一次写入。所以 ...

比如2258 XT删除文件后无论是自动还是手动trim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2246en主控删除文件后做trim实际上只是做了个标记,,真正的文件并没有删除。因为还可以数据恢复。真实的原因就是这个主控作假虚标擦写寿命一倍。具体的表现就是让你误以为放大倍数超过2。

网友:
不是所有的2246en固态都是这样。有极小部分trim以后并不计入写入。应该里边有一个特殊的设置会导致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