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橱柜维修日记9月22日 油烟机修理,刷第二遍木油

楼主(2020-09-26):
橱柜维修日记9月22日 油烟机修理,刷第二遍木油继续昨天

木油说明上是说24小时干透,但实际上木工板上有残胶的地方没有干透。

先将油烟机 维修下,问题是 照明灯开关坏了。

拆,里面都是油,我决定还是换个滤网,原来是在滤网上戳了几个洞。

美的的质量还算是过的去的,还用了接线卡座

按键问题是卡不住了,原因是那个钢丝上的 塑料卡 断掉了。

用 紧固带固定?

用垫圈 来压住钢丝,但是会将钢丝压死,所以开个槽 留作钢丝的 位置,可以活动。

调整了下用了3根紧固带。

上电试下,灯开关可以用了。

插头线的胶带松了,重新用黑胶带包裹 了下。

到此,油烟机 放一边了,开始 刷第二遍木油了

颜色浅的是只刷一遍木油

只将 橱柜外面 和 水槽下 的橱柜里面 刷了第二遍木油。

其他橱柜里面没有刷第二遍。

还有一点木油,决定将 柜门上下 封边的地方刷下木油。

原来用的白色塑料 胶水粘的封边,后来脱落了,就用钉子
钉上去了。
这次全拆下来了

拆漏水地方柜门的时候,发现 封边塑料下面已经发霉了。

柜门上下边刷了木油的样子。

今天的活儿就干这里了。

明天继续。

网友:
看来是使用很久的油烟机了 。

网友(2020-10-30):
这么脏,还用,最近时间烟机开机能通电,开关及指示灯也正常,就是电机不启动,放在那不管,然后过了十来分钟自己又启动了。油烟脏,不想修了,刚好现在又11了,重新买了一台900多,8年保,想着能用8年,也行了,到时也不一定搬家了。

网友(2021-01-15):
借地方问一下,不拆风轮,直接用蒸汽喷抽油烟机内部,对电机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