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黑胶唱机放大器 LittleBear T8

楼主(2020-09-26):
拆开看看做工还不错,可惜我没有唱机

网友:
功率管都没散热片了,功率一定很小了

网友:
应该是前置放大器,功率不高,还要接功放。现在要仿制电唱机很容易,一个马达一个调速电路一个转盘一个拾音器就搞定。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做的单端推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