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收获几个电磁炉,先拆个九阳的。

楼主(2020-09-26):
最近收获几个电磁炉,先拆个九阳的。
老式九阳电磁炉。

拆开 ,控制按键

主控板

此电磁炉控制板带变压器

测量后,发现保险损坏 ,IGBT损坏 ,Q8 Q9有一个坏了 。

本机缺线盘和风扇 ,配件手里不缺 。。。
淘到个好奇怪的电磁炉 ,值得维修 ?
完毕 ,拆机顺便看看坛友的维修建议 。。。合适就找配件

网友A:
除非修完能踹出去,要不还是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修完能踹出去,要不还是别修了~

哈哈,还是要请教一下,线盘随便找一个 ,然后调节功率到1800W ,不知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要请教一下,线盘随便找一个 ,然后调节功率到1800W ,不知可行不 ...

线盘感量要和谐振电容匹配~

网友:
居然没了线盘都不放过了,很多人早就扔掉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老货,用料好实在啊。。。。。

网友:
陶瓷面板出吗?

网友:
奇了怪了,线盘当废铜卖,风扇要来干嘛?

网友:
做工扎实啊 。。。。。

网友:
这个成色的啊

网友:
里面还是很干净的,线盘不在了,igbt和桥还是好的吗?

网友:
先上个线盘看是不是连续加热,不是就扔了吧。

网友:
修好自己用还行,不好出手

网友:
这成色不要修了又找线盘还修主板!外壳又旧。

网友:
18V 5V用了工频变压器,应该是近20前的货了。
做工扎实啊,线盘配的铜线盘的。估计功率在1800W。
主板故障不明,有配件可以折腾两下。代价太大建议扔掉

网友:
看到老电磁炉还是可以看看的,新货不值得看,太剩料了,我只对老的并且成色好的电磁炉感兴趣,特别是低功率下能持续加热的最好用

网友C:
皇上这是要请妃子们吃饭搞大餐?

网友:
老炉子用料到是实在,修一下自已用还行,出手不好出,品象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老货,用料好实在啊。。。。。

谢谢指点,修复一下试试,托坛友们福,最近机缘深厚,获得很多宝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皇上这是要请妃子们吃饭搞大餐?

分已满 ,很多都电磁炉,对维修电磁炉还是很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