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级管和场效率管

楼主(2020-09-26):
大家知道这两种管是什么牌子的,二极管参数是多少,我没见过。

网友:
有时修维修,如果确实找不到资料,就分析下工作状态,估计下参数要求,找个性能相近的代换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aike.baidu.com/item/ST/134661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9%94%A1%E5%8D%8E%E6 ...

很正确,二极管档红笔栅极,黑笔漏极和源极,表显分别2.1伏左右,是否判断它击穿,快恢复二极管测量,正向0.5伏,反向2.5伏,是否也可以判断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