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Spedal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0-09-26):
矿坛买的,用了很久了,电池不存电,发热严重,干脆把电池拆了不用了

网友:
估计是GPS等附加功能太多,好像安霸和联咏发热大些,凌阳发热小些,海思和全志不太清楚,功能简单的发热应该小些。记录仪电池应该没多少容量,只是用来应付关机存储最后一个视频,实在想用可以换两串法拉电容加2500毫伏稳压管旁路防过充。

网友A:
去掉电池,容易烧卡
没有电池,存储卡会在读写的时候突然断电,时间长了容易坏

网友:
电池小小啊,软包锂电池就是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池,容易烧卡
没有电池,存储卡会在读写的时候突然断电,时间长了容易坏 ...

闪迪免费换新

网友B(2022-11-22):
大佬,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拆的?我研究了半天没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拆的?我研究了半天没弄开。

镜头盖先拆开就能看到隐藏螺丝了,我也是琢磨好久才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