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十多年的MF14万用表

楼主(2020-09-26):
成都秋天的第一场偶遇,毫不犹豫的拿下。四十多年了,保养的很好。检测了一下基准电压,误差还在标准范围内。

楼主:
电池是个大问题

楼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网友:
如果可以不用9伏电池还好了,不然很快漏液了

网友:
22.5v很少见了

网友:
定位电工表(低内阻带ACA)
内阻很低的,1K档还得要22.5V撑着
内部用料比 最高内阻的MF10好很多。
TB 有买22.5V的就是价格不低
纽扣电阻组带替

现在应该当钢琴摆玩吧

随便一个玩具数表比它实用和轻巧

网友:
都是藏品了。品相好。挂牌出。

网友:
77年的,比我年纪都大...

网友:
比大部分坛友年龄大;

真正是分立元件。

网友:
电池是硬伤,这表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坛友送的,转盘有点对不准,其他都很好

网友:
我还有一台MF30,指针式万用表,也是老货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我还有一块500型的,有六十年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友送的,
电池是硬伤不怕,我改内置的锂电5块串联当22V,用了好多年拉!
这表不错

网友:
好表真养眼,值得收藏。

网友(2022-07-14):
这么多年了成色还这么新,不容易,收藏吧。

网友:
收藏的好物件!

网友:
老物件啊,见过用9V层叠电池的,就是没见过用22.5V的,涨姿势了。我买过一个上海四表的指针式,早几年坏掉了,用NANFU电池漏液。

网友:
还有IMCO。。肯定也是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