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 B双 拆开打理一下。

楼主(2020-09-26):
家里的蜗牛连续开机2年了。一直挂PT使用。跟电信的QQ客服申请了公网IP。
买了几年的阿里域名,用K2P的荒野无灯固件ddns
加上端口映射可以公网访问。

本屌住在辽宁西部紧邻内蒙古,灰尘较大。
今天休息,拆开清灰。

发个帖子骗点M币。
改了呼吸灯,硬盘灯蓝色的也换掉了。

硬盘背板

B双主板。直接焊锡连的焊点。坛里很多案例。

前置开关接口里面的绿色是电源灯,红色是硬盘灯,黑色是电源开关,蓝色是重启。

换了一个防火墙拆出的250w全汉电源。

马云家买的4P 12cm 风扇

背板这里处理一下原装风扇也可以降速使用。散热效果也是够用的。

背板这里加了一些电容。聊表安慰吧。

电源里面加了点散热片。风扇换成了低速的风扇。原装的太吵了。

前面板开关换了中间的呼吸变色LED。电源按钮也换了两个欧姆龙的。
实际都是些无用的改造。纯属闲的蛋疼。

导光塑料做一些隔离。可以防止光线互相干扰。

找了一个破机箱拆的前置音频,热熔胶固定到侧面。
这样可以接MIC了。

开机后远程可以进去了。

硬盘控制器我更新了一下驱动,没更新的时候读取只有20M/S。
可能只有我这个是这样。

网友A:
阿里的域名多少钱一年呢,那个K2P的荒野无灯固件ddns收费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里的域名多少钱一年呢,那个K2P的荒野无灯固件ddns收费不呢

固件不需要收费。阿里域名首年1块。续费好像是5元一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不需要收费。阿里域名首年1块。续费好像是5元一年。

我了个去。这个可以有的哦亲
速度应该还行吧?
移动的这样搞可以么?阿里域名加荒野无灯固件ddns?没有固定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去。这个可以有的哦亲
速度应该还行吧?
移动的这样搞可以么?阿里域名加荒野无灯固件ddns?没有固 ...

固定IP你就别想了,动态域名能用都很难。移动的不知道,电信的是可以免费改成公网i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IP你就别想了,动态域名能用都很难。移动的不知道,电信的是可以免费改成公网ip的。 ...

看来移动的是没戏了啊。。。

网友B:
那时候第二波第二波开车就想整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动手,怕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第二波第二波开车就想整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动手,怕烦啊

我是第一波上的车,200包邮买了5台。

网友:
移动是肯定没戏的

网友:
看坛友拆机,然后就拔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移动的是没戏了啊。。。

移动还是乖乖的用内网穿透吧!登录网页管理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蜗牛机箱,暴风台达电源,i7 3740和工控主板,双千兆网卡,5sata,1个pciex16,1个minipcie。
软件是pve,软路由,dsm,omv,win10,lede等。

功耗略高,30w左右,性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IP你就别想了,动态域名能用都很难。移动的不知道,电信的是可以免费改成公网ip的。 ...

移动大内网,不要想有公网IP,我已改成电信,也是用K2P,搞了个阿里域名解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移动的是没戏了啊。。。

移动光猫可以用IPV6了,阿里云DNS解析也支持IPV6,只要在群晖里运行一个脚本,就可以定时更新IPV6,从而实现用域名访问家里网络了
你可以搜下网上文章,照着做一下就可以了,我也买了一个2块钱的4位域名,不过第二年续费是39元,因为是.CN域名

网友:
有个人写了WIN下的阿里云IPV6客户端,可以下载来更新IP,只要家里开着一台WIN系统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移动光猫可以用IPV6了,阿里云DNS解析也支持IPV6,只要在群晖里运行一个脚本,就可以定时更新IPV6,从而 ...

这方面一头雾水,老哥直接发个教程地址吧。不知道从哪里弄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一头雾水,老哥直接发个教程地址吧。不知道从哪里弄起呢

https://blog.csdn.net/qq237696047/article/details/87278536

多上很多教程,稍微搜一一就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移动光猫可以用IPV6了,阿里云DNS解析也支持IPV6,只要在群晖里运行一个脚本,就可以定时更新IPV6,从而 ...

访问的电脑也要有IPV6吧,现在好多路由都没开!访问不了

网友:
所到之处,移动、电信都支持了IPv6,挺好用的,坐标广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访问的电脑也要有IPV6吧,现在好多路由都没开!访问不了

用手机流量就可以访问IP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