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sm2246xt有跳线吗,想换闪存颗粒

楼主(2020-09-26):
这个2246xt是个60 G颗粒,太小了想换颗粒,手里两片闪迪15167  64G  bga132想贴上,有几个问题请大佬指点,第一这个板子有跳线不,好像我的15167不需要土狗跳线,那么这个板上土狗线在哪,用动吗?然后就是贴两片的话顺序怎么贴呀,有没有ce跳线,本人小白,请大佬们指点,谢过了,表达的有点啰嗦

网友A:
看到有rom mode的字样。不清楚是不是 新手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rom mode的字样。不清楚是不是 新手见解

是的,那个确实是二次开卡短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rom mode的字样。不清楚是不是 新手见解

二次开卡短接点

楼主:
板子左面有土狗丝印,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B:
请叫我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叫我雷锋!

谢谢大佬,土狗看到了,你圈的那个从上到下没懂呀,这个从上到下跟贴片顺序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土狗看到了,你圈的那个从上到下没懂呀,这个从上到下跟贴片顺序有关? ...

那8个是ce跳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8个是ce跳线啊。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8个是ce跳线啊。

大佬我要是双贴的话,芯片贴哪个位置呀,然后从上到下8个跳线都跳哪个,小白一个,只会比葫芦画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要是双贴的话,芯片贴哪个位置呀,然后从上到下8个跳线都跳哪个,小白一个,只会比葫芦画瓢, ...

双贴贴哪个位置,目测看不到标识,估计被颗粒遮挡了,拆了颗粒看看有没有标识【F1、F9】之类的,至于条线,自己看下图吧。

网友D:
手头刚好有同款板,拍个给你参考。

网友E(2021-12-16):
引用 网友D:
手头刚好有同款板,拍个给你参考。

原来是要贴到F1和F9的位置上,我以为贴F1和F2,现在贴出来只认到6个ce,是不是必须把F2的颗粒移到F9啊?

楼主(2022-12-28):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要贴到F1和F9的位置上,我以为贴F1和F2,现在贴出来只认到6个ce,是不是必须把F2的颗粒移到F9啊?
...

没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