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自动较时,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9-26):
手机不是安卓也不是苹果
是那种小屏幕手机,差不多是功能机吧,也有一丁点儿的网页浏览功能。
但是能自动较时。
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但是能自动较时!!!  关闭运营商提供的自动较时即可!!!

网友:
GSM本身就有个时间码通道,发送基站的时间。  CDMA更准,有基站还GPS时钟同步。

网友B:
早就有了
2G时代但必须连基站,GPRS
这是后台连接,手机不打来GPRS也可连接,不算流量费,与彩信一样(不必用户打开GPRS和不算流量费, Volet也是这样的)

网友:
因为很多业务都基于双方时间相同。哪怕是广电机顶盒跑的也不是操作系统都会有通过电视信号对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有了
2G时代但必须连基站,GPRS
这是后台连接,手机不打来GPRS也可连接,不算流量费,与彩信一样(不必 ...

几年前我的一个手机就这种功能,一直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能自动较时!!!  关闭运营商提供的自动较时即可!!!

为什么要关闭?

网友C:
这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很正常吗?

很正常?有多少手机有这功能?!

网友:
不是通过网络完成的吗?

网友:
2g时代就有了,CDMA更是需要gps授时完成同步,否则后果很严重,你去观察一下基站有gps天线的

网友:
有一批诺基亚,换了电版,我记得需要手动调。。。

网友:
记得零几年以后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吧,再往前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正常?有多少手机有这功能?!

老老老的cdma机子都是有的,时间不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