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下这个Maxwell均衡板怎么接线呢?

楼主(2020-09-26):
Maxwell的拆机均衡板,汽车上使用,接串联的6个超级电容。

网友A:
割6片就可以啦。看看我以前拆解的帖子
h去掉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2&extra=

网友:
要有大动作了,烂尾不算

网友(2023-11-04):
同问啊,这个要怎么接线?每个都有三条线,是不是只要接二条线就行了?

网友(2024-03-26):
哪个好心的老大指点下这个板子怎么单独切割 怎么接线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割6片就可以啦。看看我以前拆解的帖子
h去掉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2&ex ...

好心的老大指点下这个板子怎么单独切割 怎么接线呢?谢谢

网友(2025-01-22):
引用 网友B:
好心的老大指点下这个板子怎么单独切割 怎么接线呢?谢谢

每个模块是一个独立个体,比如右上角的那个   d3a的右边连着三极管的是接电容的正极,d3a和电容相连的接负极,就可以独立运行了,怎么切割看你的需要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