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脑电源风扇估测霍尔元件

楼主(2020-09-26):
最近客厅里的电脑机箱特安静(本来我就把里面的三个风扇全改8V供电),手放出风口,出风很微弱而热
心想电压低了,打开调高些,结果找很久也没找到9V三端,只能串4个二极管,一试速度还是很慢(原来记得改12V风扇时电压差1V转速变的很多的)马上镊子短路二极管(12V)转速上不去。
拆开风扇一看,大概是霍尔坏了。4组线圈大概是二串再并联的吧,二组阻值不同(50欧、64欧网查也有不同的)
里面就是线圈和一个霍尔很简单,
所以对自己第一次碰到零件而身边又没有同样的好零件参考,那就是网友的帖子派用场了。参考“巍巍兴安“的帖子确认霍尔是好的,是线圈短路了(但电流140mA 与标牌一至)

其实这东西拆开都是没必要,更不值得修,买个没几元。

再想进一步估测霍尔,可1-4加5至12V,

当用磁铁靠近时    3脚和4脚导通,移开就截止
2脚和4脚常通,当用磁铁靠近时2脚和4脚截止

网友:
这个非常的经典

网友:
很多便宜风扇都是这种霍尔和驱动封装一体的,坏了肯定没法修。

网友A:
看着像是单滚珠轴承的吧,不过有些特种风扇还是值得一修的。上次碰见一个24V的工业风扇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单滚珠轴承的吧,不过有些特种风扇还是值得一修的。上次碰见一个24V的工业风扇不知道从何下手 ...

不是的

就是最普通的铜轴的

线圈坏了很少见(还是在12V改8V下工作的),霍尔怀了到可TB  0.27 元/只  一次买10个备着。
保留那个霍尔,这类风扇基本都是277。

网友:
以前电动车常出现有电不走现象,网上说电机霍尔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在网上买了几款常用电机霍尔备用,后经检修系控制器故障。
霍尔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种类也繁多。有线性霍尔、开关型霍尔(也称数字霍尔)。开关型霍尔又有单极型霍尔、锁定型霍尔、双极型霍尔和全极型霍尔之分。

网友:
拆过不少山寨277霍尔驱动芯片风扇,好像两相线圈风扇无刷电机效率一般偏低,空载转速高,轻载转速都明显拉低,机械特性太软,只能降低一些电压用避免线圈过热匝间短路,如果是同颜色两相漆包线,手绕线圈难度不小,要注意正反抽头位置。好点的是477霍尔单相无刷电机风扇,手绕无刷电机线圈只需正反正反都绕上,抽头位置错是反转状态启动困难,对调抽头或者把霍尔位置转动90度变回正转启动容易。

网友:
这种老电脑风扇太多了,一直不舍得拆开了,里面都大有文章了

网友B:
便宜的风扇基本都这样,霍尔,驱动全集成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风扇基本都这样,霍尔,驱动全集成一起了。

线圈和霍尔就二个算电器零件。

TB 5.18元包邮买了一个, 做工可以,比原来的好。 也算有牌子的。再便宜的2--3元 不敢买

网友C:
CPU风扇机箱风扇基本都是无刷的电机,有些还是双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风扇机箱风扇基本都是无刷的电机,有些还是双滚珠轴承

应该全是无刷电机,要不电刷的火花?

CPU可调速的不少,现在电源风扇也大多可调速。
我这个是早该淘汰的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