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BICS3颗粒不用狗吗?

楼主(2020-09-27):
两片板子差了几个电阻跟跳线难道能越过狗或者颗粒本身没狗?

网友A:
通用这个电路补得比较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这个电路补得比较全

它东西多跟谁字码得多听谁一样的哈哈,只是好奇贴了几款BICS3都不用狗有点怀疑

网友B:
并不是所有闪迪/东芝颗粒都是土狗颗粒。

按我以往的经验,ID结尾是50,51的是非土狗颗粒,ID结果是D0,D1,Fx的,是土狗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闪迪/东芝颗粒都是土狗颗粒。

按我以往的经验,ID结尾是50,51的是非土狗颗粒,ID结果是D0,D1,F ...

嗯手上的BICS3都没狗,别的还没遇到过换了2258.6081尝试过了

网友C:
就算是有狗的颗粒,在参数里改一下也能当没狗开,我试过9TH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有狗的颗粒,在参数里改一下也能当没狗开,我试过9THL

666,简单贴上开个卡玩玩而已。改参数太伤神也不会,东挖西补的能开出来就行了。吃力不讨好的留给大佬们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