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BCK25004

楼主(2020-09-27):
电源变压器BCK25004有谁见过,这个可以替换成哪种型号。淘宝上都没找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个你找不到型号,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都是定制的,不是通用品。即是两个厂家使用参数一致的变压器,型号标识,引脚顺序都有可能千差万别。

网友:
只有一条路,拆了重绕。当然,拆的时候一定要记下头尾、方向、内外层和圈数。